请教50CC汽油机 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1-05-06):
请教各位大虾和高手们 30CC 固定翼用的
舵机
如 futaba3305 JR 579 或者HS 645 MG 能用在50CC固定翼上吗?
30CC固定翼全装备重量有5公斤左右 这些舵机拉力几乎都超过自身重量的40%
而50CC固定翼全装备重量可以达到7到8公斤 那还能继续在用这些舵机吗?
我最多只玩到50CC 固定翼 应为运输的问题 所以请教高手们50CC 最高性价比的有哪些舵机 或者 是否能据需沿用30CC机上的舵机

网友A:
油门futaba 3305
副翼升降 hitec HS-7985
方向 hitec HS-79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tec HS-7955 是不是可以用到111CC固定翼上呀

网友B:
我是新手 也看不明白。

网友C:
配置一 -----副翼 升降 hitec HS-5645 方向---- hitec HS-7955GT 油门FU 3010 或者JR ES579
配置二 副翼 升降 方向 8911 油门FUTABA 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