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推荐个6S电机吧!

楼主(2011-05-06):
自己图便宜买了个淘宝上卖80的XXD 1800KV,结果回来后,空转温度都很高,转一分钟要烫手,以前的3S再怎么空转都没温度的,我用的飞腾40A,是
支持6S的,参数怎么改都没用。再启动模式下,只能用普通,其他的什么柔和不仅不启动,而且还很烫的。进角高中低都是空转烫手的,所以朋友还有啥好电机
推荐一下呀,TG 2218 1860KV怎么样,花牌的怎么样,我以为XXD,飞跃,TG都是同一个东西,结果还是不知道,花牌怎么样,要扭力大一点的,爆不爆倒还好,改了360的桨的。
        我买那个破电机在12T的情况下只带副翼达4000转的,带桨0度,3S都2000转,太吓人了,改到11T,最高设到84%,飞了没2分钟,自己不转了,是保
护还是啥的,害我炸鸡,空转都烫手的 果然是有问题最好别上机呀 ,损失惨重哟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论坛 好像设置下电调就不会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论坛 好像设置下电调就不会烫了

空转状态下,啥都设置完了,就那几个可以变,还能设置啥呀,恢复出厂都没用的
花牌不错么,我去搜搜看看

网友:
上机试试。有的大电机空转是这样的。

网友:
TG 2218是0.2矽钢片。
要好点就天蝎星2221-2010.

楼主:
花牌KV1900的那种怎么样啊,谁来说说

楼主:
测了了下,那电机空转在53000,转不到1分钟就开始发烫!
卖家还不错,同意,发回去换TG2218 PRO的电机
花牌今天到,到时候再测测,应该在45000到47000之间才合理呀!

网友:
LZ不是买了飞机用的1800KV马达吧

楼主:
花牌到了,2221,2010KV,到了一测就是这表情
空转49000多,倒还贴近2010KV,一样的空转发热,一样的一个起落,手不敢长时间摸电调电机,估计在60到80度之
间的
看来要么是正常的,要么电调有问题,但无论怎么设进角,没多大变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到了,2221,2010KV,到了一测就是这表情
空转49000多,倒还贴近2010KV,一样的空转发热,一样的一个起落,手不敢长时间摸电调电机,估计在60到80度之
间的
看来要么是正常的,要么电调有问题, ...

我的也发热,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今天刚测得 6s花牌2221  飞6分钟悬停,单片电压到3.6伏,时间有点短啊。 保护电池的话只能5分半,不是太满意。3d还没出去试,看悬停时间我对3d时间也不报太长时间的希望,油门曲线是默认。 飞完电池热,电机可摸,有50度吧。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帖子注定要吸引商家、广告、和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