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丑鱼没人用高KV 5030桨?而一定要用大桨呢?

楼主(2011-05-06):
看到别人都是用2204或2205电机 KV1400左右 7.4V 800MA 8040桨 飞200克左右的EPP小丑鱼,为什么不能用1806N KV2600 7.4V 5030桨 10A  7.4V 500MA来飞,这个配置应该也不会超过200克吧?而一定要用大桨呢?
Model:AX-1806N KV:2650
测试桨电压电流拉力转速
Test propellerVoltageCurrentPullRMP
AX 5×37.4V6.5A251g16010
不是也有250G拉力吗?1806也只有19克。

网友:
对于像小丑鱼这类慢速机,低KV电机配大桨可以得到最大的静拉力。建议楼主查一下2204或者2205在250克拉力下电流是多少,你就会知道是为什么了。

楼主:
可是我180克龙升飘飘用的就是1806 KV3300 5030 10A 5030 7.4V 800MA,不是也飞的很好吗?难到装在EPP小丑鱼上就不能飞了吗?

网友:
机型不同动力配置也会不同,不能以重量来看。你非要把小丑鱼当飘飘来飞那也没办法。

网友:
翼型不一样。。。。。。。。。。。。。。

网友:
我没玩过航模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大桨和小桨对于特技机最大的差别:我体会的,如果不是这样别喷我,帮我解释下为什么不是这道理,谢谢

网友:
主要不是拉力不够,而是低转速的大桨油门响应更迅速,动力的改变更精准。

网友:
低速机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桨,高速机用小直径大螺距的桨,这个是基本常识。小丑鱼这类慢速机用5030的桨,相当于拖拉机用F1赛车的发动机,费油但是不怎么走路。

网友:
路过 留下我的脚印~

网友(2011-09-12):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高速的动力不好吊机……

网友:
曾经也这么认为   但是用过以后就理解了   飞kt3d  2212  kv 1400 1000  感觉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把,可能跟反扭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
因为你要3D呀…………小鱼吊机的时候是非常好玩的。

网友:
小丑鱼用高KV电机、小桨和低KV电机、大桨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