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生的怪事, 没有答 案, 求解ing

楼主(2011-05-07):
前段时间500的电调出了点问题,因不没有时间,一直没修它。这几天修好了,配置是:
DS510*3;
GY401 + Futaba 9254
A.K.E 冰峰雷电 500R1700TF-A    无刷马达
电调是新换的,好盈铂金版 80A

下午装好后去小院内试飞,发现换80A的电调后主桨转速比原配60A电调的快了很多很多,很暴力!第二次起飞不久就切到3D,没想到飞机刚离地大约20CM左右,突然又尾翼先后射出,好在飞的不高,没想到落地后发现整个尾波箱从笔管上掉下来,并且尾轴也弯了(整个过程中飞机没有碰到任物体)。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突然身尾桨,是因为转 速太快?只是把电调由原配的60A提高到80A,为什么主旋翼转速会提高那么多?

尾轴弯成了这样

尾轴弯成了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新电调换上后你没有设置油门行程啊= =

网友:
不懂 躺藤椅等答 案!!!

网友:
进角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电调A数提高飞机不会更暴力,与此无关。估计是油门行程错误,例如才到60%油门量但实际上到了100%,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再一个射桨不是因为转速过高,要不就是桨本身有问题要不就是震动大了,高频震动下尾桨会吃不消的

网友:
500永恒的震动

网友:
油门行程

网友:
射桨之后的震动造成尾管断裂。

网友:
d都已经解答了

网友:
电机进角,油门行程都有关系,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A数提高飞机不会更暴力,与此无关。估计是油门行程错误,例如才到60%油门量但实际上到了100%,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再一个射桨不是因为转速过高,要不就是桨本身有问题要不就是震动大了,高频震动下尾桨会吃不消 ...

这个是正解
另,500的尾巴,本来就有点要超转的,你懂的

楼主:
电调我在安装前是用编程盒设置好的, 进角是“very soft” ,未设定速,只是装上后开机时没有设定油门行程,看来是油门的问题了。重设,再试一下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设置油门行程,进角高了转速也会高,地板正解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射尾浆

网友:
借个地方求教下,谁能解释下进角吗,它是影响哪方面的性能,具体表现在哪

网友:
500不是已经用70A电调了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帮忙! 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啦, 下午开机前设定油门行程, 试飞OK了.学习了!
本想先用编程盒高好了装上应该是行了, 看来偷懒是不行的! 还受了损失.

网友B:
估计你的尾桨之前就有内伤,加之震动照成的。100%油门不该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