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机温度

楼主(2011-05-07):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的固朗450SV原装电机的温度在飞了一颗电池(3S20C)后,大概应该多少度,手触碰上去会不会感到比较烫手。我现在在飞了一颗电池之后手碰上去感到比较烫手,不知道正不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天气热,正常的!

网友A:
电池烫手啊 那多注意点吧

网友:
天气开始热了

网友:
做好散热.不戴头罩飞

网友:
没事   再飞3块电也没事    放心飞就是啦

网友:
头罩一定要带哦……看我的帖子

网友:
如果能放手上去超过10秒,表明还行,如不行那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电机不烫,手摸上去有凉凉的感觉,电调加了散热片还烫手。不带头罩飞

网友B:
3800kv 电机60c, 30A 电调加了散热片50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用温度计测一下。

网友:
飞一块电池休息5分钟

网友:
我的450M 電機也是很燙....

网友:
 天气气温对电机的工作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烫手啊 那多注意点吧

理解能力确实让人无语。。

网友:
需要延长中场休息时间
电机电调温度降至温热就可以继续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0kv 电机60c, 30A 电调加了散热片50c

这是我飞450 3D 4分鍾的温度.
电池 - 2200mah
- 20c 52度 (变包子)
- 25c 42度,
- 30c 36度
- 35c 32度 (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