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自旋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7):
我的华科尔油机发动以后尾巴向左顺时针自旋。开机对頻以后很正常,尾翼左右摆动灵活,遥控拨到哪就停在哪,没任何问题。可一旦发动尾翼就开始向左跑,必须用遥控始终向右控制尾翼。大家有过这种现象吗?如何解决?

网友:
八成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
要找对中位点

网友A:
貌似楼主的尾舵也是反的吧?顺时针方向自转应该向左边压方向舵才对吖…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顺序来检查。
1,开控再开机身电源,等陀螺仪自检完毕。
2,自检结束时,尾翼的角度应该是往右吹风的,但是不能太大,估计有个5度左右,不然的话就要调整尾轴滑套的位置。
3,拿住尾巴朝一边移动,观察尾翼的修正方向是否正确,正确的修正方向应该是尾巴往左边移动,那么尾旋翼的角度变化应该是往左吹风的角度越来越大,才能正确的修正尾巴。
不知道以上的表达看得懂不?

我的语言能力有限,见谅见谅,说得不对的,请楼下来纠正,别误导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的尾舵也是反的吧?顺时针方向自转应该向左边压方向舵才对吖…

这个要看你习惯看飞机的姿态,有人看尾巴,有人看机头,所以开始就要弄清楚,不然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了。

楼主:
按照6楼的顺序检查完毕,一切正常。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机器发动后尾巴就顺时针摆。郁闷呀!!!

网友:
控上边的微调归中了吗?尾翼是皮传的还是轴传?皮传的话也许皮带的方向反了?
我也没辙了

网友:
尾舵也是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