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台钻轴承套松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07):
最近弄了一台钻回来换了轴承和夹头。发现轴承套很松。但又没到可以塞垫片的地步。有什么方法处理呢

楼主:
除了电镀还其它的选择吗

网友:
垫一层布

网友:
可以垫铜箔片,厚度根据需要。

楼主:
下午按3楼说的找了一块很薄的铜片塞了一下,不知道铜会不会太软不耐用呢

网友:
轻型台钻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电焊了再车过!

网友:
滚上花也会大一点的

网友:
搞点无机粘接剂涂上,再车一下 比如用氧化铜和磷酸

楼主:
下次再松就把上面的方法都试试

网友:
冲一些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