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玩FPV要什么样的飞机,几通的控适合

楼主(2011-05-07):
请DX门给解说下

网友:
通道越多越好,飞机越大越好

网友:
载重大点稳点的JJ都可以。

网友A:
飞机大多数都选择天行者1680,不过我选择了742,控的话至少要4通,如果加上云台控制至少6通,如果还有襟翼或其他控制,8通就应该够了!~

楼主:
非常感谢介绍,那我买JR的X2720,应该可以了吧

引用 网友A:
飞机大多数都选择天行者1680,不过我选择了742,控的话至少要4通,如果加上云台控制至少6通,如果还有襟翼或其他控制,8通就应该够了!~

网友:
准备到8个通道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