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车丝,还有更好到办法吗?真难伺候

楼主(2011-05-07):
昨天用我的180车一个20*1.5的丝。(材料是铝合金 材料比较短。)

   我用到方法就是快车到位了的时候赶快关电源。但是这小床没有刹车。关闭电源后还会运作几圈。好几次都打到了卡盘上  。刀也蹦了几次。
  后来看到论坛有人改了自动走刀离合器。我也学着搞了一个。这样觉得好多了,但是车出来到丝好像有点乱扣。车丝到时候直接断开离合器,再次合上到时候丝还是走原来的道吗?
  还有就是这每次进刀要进很少才成,进多了闷车。速度快了手脚忙不赢  速度慢了没有力气更加闷车
  真后悔没有买250啊  买250这些烦恼就都没有了

网友:
后悔了吧

网友A:
用反转啊,楼主试试,到位以后中托板退刀,同时反转机器,楼主试试

网友:
或者自制刹车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反转啊,楼主试试,到位以后中托板退刀,同时反转机器,楼主试试

千万别,反转会打齿的,这个不比大床的。

网友:
我晕啊,没看清你的问题,车丝时候留好余量,到位关电同事退中托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改的离合 使用后会引起乱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反转会打齿的,这个不比大床的。

其实惯量主要在卡盘,刀架到卡盘中间没有多少惯量的,那金属齿轮也够用了,反转时皮带最吃力,因为卡盘惯量要施加在皮带上,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离合 使用后会引起乱丝吗

你想啊,车刀和卡盘相对位置是固定的,如果这个位置改变了势必要乱扣的,记得车丝小托板都是锁死的,你改了离合器,相当于活动了小托板

网友B:
车牙前先车好退刀槽,大约2mm宽深度为牙深,开最慢的速度并且主轴挂慢速档,每次吃刀少些,大约25丝,车到退刀槽关闭电源,退刀,开关拨到反转推出,再进刀重复,直到车到螺纹要求的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离合 使用后会引起乱丝吗

只要你有将开合螺母打开,就会乱扣的,因此要用乱扣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牙前先车好退刀槽,大约2mm宽深度为牙深,开最慢的速度并且主轴挂慢速档,每次吃刀少些,大约25丝,车到退刀槽关闭电源,退刀,开关拨到反转推出,再进刀重复,直到车到螺纹要求的深度。

说的对,记得原来操大床都是直接退刀反转,我的180在路上了,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另外问下,楼主用的焊接螺纹刀吗?3到5块钱那种?想办法上机夹刀吧,搭配金刚刀片,省事啊,不然你螺纹刀车一次就得磨前后角了,还得有螺纹规,相当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退刀槽我开好了 3毫米宽。  最主要到问题在关闭电源停机后机器由于惯性还会忘前冲而造成打刀。虽然不是每次都会打,但是几率还是有蛮高到

网友:
如果不用乱扣盘,则开合螺母就不要随便打开,只能用反转退出,再进刀车。新手的车速一定要慢,否则忙不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退刀槽我开好了 3毫米宽。  最主要到问题在关闭电源停机后机器由于惯性还会忘前冲而造成打刀。虽然不是每次都会打,但是几率还是有蛮高到

惯性大是不是可以提前关电

网友:
 楼主敢不敢试试反转电机会不会烧掉?如果没事,我也用反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惯性大是不是可以提前关电

提前关电被卡住就麻烦了

网友:
最好还是设计个刹车吧,在卡盘上接个法兰,装个刹车皮,然后用钢带做刹车鼓,脚踩拉线控制钢带收缩,加紧刹车皮达到刹车目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提前关机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记得原来操大床都是直接退刀反转,我的180在路上了,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另外问下,楼主用的焊接螺纹刀吗?3到5块钱那种?想办法上机夹刀吧,搭配金刚刀片,省事啊,不然你螺纹刀车一次就得磨前后角了,还得 ...

我的螺纹刀都是自己焊的,买机夹刀咱没米,车刀最好要自己磨,否则便成傻瓜用傻瓜刀了 ,我的螺纹刀底座用10x3mm的白钢刀,前面割掉15x2mm的台,钎焊上3x2x15mm的硬质合金,如果是白钢刀做螺纹刀,也是选用10x3mm的白钢刀,市面上买来的螺纹刀太宽了,这样要少磨很多,会省下很多的时间的。

网友:
按理说皮带调到最低速关电后很快就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刀槽我开好了 3毫米宽。  最主要到问题在关闭电源停机后机器由于惯性还会忘前冲而造成打刀。虽然不是每次都会打,但是几率还是有蛮高到

速度快了,试一试你能车的动时的最低速度(所以不要大吃刀),越低越好,我的低速车,刀到了退刀槽立即关开关,它就停了,没看到有多少过冲呀。

网友:
把电机断电................配个手柄手摇车丝,,,,,,,,,,,,,优点,,低速扭矩大.............速度好控制,,,,,,,,,,,环保省电,,,,,,,,,,,,,,锻炼身体................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车丝是个麻烦事。有条件还是搞个乱扣盘比较好,论坛上有许多乱扣盘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转速太快了?

网友:
快要到头的时候,摇动中拖板,把车刀退出来,然后停车,再反转,退回起点,然后摇中拖板,车刀到位,车丝。

网友:
我的CM6125有制动装置,可惜没挂轮,不能车丝,不然我也试试了

网友:
车丝手动转卡盘,电动到卡盘。开合螺母万万是开不得的。

网友:
车不了就弄个扳牙手工扳哈。

网友:
工件短,材料软,就用收扳卡盘车丝就好了
一会儿就成。

网友:
用手扳卡盘车丝就好了

网友D:
有开合螺母还用扳那个离合干什么呀??奇怪了  车丝要慢车小进刀多走几刀以后熟悉了就快了。实在不行就做个主轴摇把。慢慢摇想停那里就停那里。但是一定要注意弄完丝以后要拆掉那个主轴摇把。要不就危险了。

网友:
买250照样烦恼

网友:
把电机皮带轮改成单向轮,在主轴上加个刹车。停机刹车不影响电机惯性。

网友:
没用过小车
大车的话  能被车床丝杆螺距整除的螺距都可以有开合螺母,比如:车床丝杆螺距6mm,那么螺距0.5、1、1.5  2、3、6的都可以用开合螺母 不会乱丝
应该一个道理

网友:
 我没有车床,看到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希望高手指正。在刹车这一块还有能耗制动和直流制动。
如果大家用的是交流电机有两种方法能用:1,电机断电之后由于还有惯性和剩磁,这时处于发电状态,可以把电机输入端短路,达到刹车效果;2,电机断电之后通入低压直流电,产生一个恒定的磁场,也可以达到刹车效果。
如果用的是直流电机,直接在断电之后把输入端短路,也可以达到刹车效果。
具体搞法很简单,大家都是diy高手,我就不说了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http://video.sina.com.cn/v/b/31657757-1719911282.html
而且开合螺母是可以打开的,但是有个前提,首先量一下你的丝杠的螺距是多少,再除以你的工件螺距,如果能整除的话,就可以了!
例如:c6132的丝杠螺距是6mm,工件是1.5    6/1.5=4 这个就可以了
我工作时就是这样的,因为6132是电离合的,打反车容易跳闸,所以只能这样了!你试试吧!

网友:
呵呵,刚看见,有高手比我早发了,我的就算个补充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加了乱扣盘 就好了 前提是要会用它,

网友:
用两项电的250车丝都给吓了一次.停车过后如果开倒车开的太快那还是会顺转,不信的可以试试.搞的我还以为是自个开关方向拧错了.不过只车车外螺纹注意点还是没问题的,如果是盲孔挑内螺纹还真不敢直接那样车了.

网友:
这个180车床车丝车出来的是英制螺纹还是公制螺纹呢?

网友:
直接反转加退刀。要同时,要坚决,要眼明手快,要相信自己。这就是技术,600w电机打不了齿轮。用开合螺母有个条件,就是所车罗距必需是机床丝杠罗距的整倍数。不然就得用乱扣盘。还有其它办法就不说了。本人老车工了。就这呵呵。

网友:
别折腾反应能力了,小床不是大床,在皮带轮上打个孔,上个把 摇吧,安全方便

网友:
电机断电之后通入低压直流电,我用12V10A的直流电,0.3秒可停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开合螺母还用扳那个离合干什么呀??奇怪了  车丝要慢车小进刀多走几刀以后熟悉了就快了。实在不行就做个主轴摇把。慢慢摇想停那里就停那里。但是一定要注意弄完丝以后要拆掉那个主轴摇把。要不就危险了。

兄弟,想一块了

网友(2011-11-21):
用有制动功能的变频器可在0.1秒刹停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挂轮是个麻烦

网友:
我准备在我的 0618 上安装可调跟随限位开关,到底后停机,
车过一个螺纹配合不好断了三次刀尖。
虽然有乱扣盘可以对,但不理想,用倒车比较好。

网友:
我用 的是210车罗纹用锋利的白刚刀,调到100转左右,开始可以进多点后来只能10丝一进,你实在不行就用手盘卡盘吧。

网友:
  小车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