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123飞450的兄弟们,为何我的飞机老是高度变化巨大?

楼主(2011-05-07):
在下飞4s A123,450 刚刚在对尾悬停阶段。

发现飞机高度非常难控制好,老是忽上忽下。感觉高度比lama难控制一万倍

不知道是技术原因还是飞机的原因。

希望能排除飞机的所有因素,这样才能专注于技术的练习啊!!!

我的螺距曲线 0 3 5 7 9
       油门曲线  0 70 80 90 100

飞A123 的朋友都用什么样子的曲线呢?

网友:
电机多少KV的?配多少T的?貌似油门高了!
试试这样:0  40   65  85  100

网友:
感觉螺距过大 是主要原因

网友A:
应该不是螺距太大的问题~~~~螺距大了飞机会出现点头现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螺距太大的问题~~~~螺距大了飞机会出现点头现象的!
点头是头速低引起的,不是螺距,当然,一般螺距大了,会造成头速下降。

网友:
4SA123比较重,操作一定要有提前量,提前给油,提前收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头是头速低引起的,不是螺距,当然,一般螺距大了,会造成头速下降。

学习学习!!!!

网友:
我刚刚装好600,由于没有螺距尺,只凭感觉调的,开始飞机加一点点油门就起飞,当时就意识到螺距太大了,但飞机已经升空,快速收油飞机也不降高度,

经过危险的动作,最终飞机落地了,立刻把螺距曲线调低,状态完全正常

我感觉依然是螺距在低速油门时有点高,有的时候螺距的数据不能光看“数字”不同的遥控器,不同的电调,不同的电机,设备的不同,都会引起不同的飞机状态的

网友:
中山兄如此好学定能成高手

网友C:
我用3S A123,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但不是A123电池的问题,而是机械的问题。

1、主旋翼有双桨,或者重量不平衡。如果有这两个问题,那么飞起来震动大,斜盘上下运动时出现明显阻力,会导致螺距变化迟滞。动作慢半拍,造成推了油门飞机没飞起来,等起来了又一个劲往上窜个不停,就是你说的现象;

2、你的油门曲线很恐怖。但愿是笔误。我确实没见过Normal油门曲线的第二点就达到70%的。你试着改为0-25-50-75-100,应该可控性会好很多;

3、450级直升机用A123电池,一般要用3S,不要用4S。4S的不仅贵,而且重量严重失衡,3D动作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改3S A123电池,用好点的电机,才能在迅猛和稳重之间找到平衡点,飞出好的航线和3D。

网友D:
高度变化巨大,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旋翼头的球头松了。查一下吧,我几次发现高度变化巨大,最后的结果都是旋翼头的球头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亚托450 se GF的原装电机,是430X,3550KV
13T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度变化巨大,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旋翼头的球头松了。查一下吧,我几次发现高度变化巨大,最后的结果都是旋翼头的球头松了。

又学习了!

楼主:
恩,谢谢哥们的意见。我会调整油门曲线,看效果如何。
另外晚上重新装个3S A123 试试看。
以前看到别人的帖,说4s 比较重,飞起来很稳,才用的4S。原来太重也会对操控造成影响啊!

另外关于好点的电机,有什么推荐,对于3S A123选择什么样的KV值比较合适呢?见过有人用scorpion 蝎子,是不是这个牌子很厉害?

引用 网友C:
我用3S A123,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但不是A123电池的问题,而是机械的问题。

1、主旋翼有双桨,或者重量不平衡。如果有这两个问题,那么飞起来震动大,斜盘上下运动时出现明显阻力,会导致螺距变化迟滞。动作慢半拍 ...

网友:
3S正好!4s太重了,不灵活!

网友:
另外关于好点的电机,有什么推 ...
我也用A123 3S的飞450,用的是浩马特3800KV的电机,13T,感觉不错,飞航线时间有8分多一点,另外有浩马特4000KV的电机一个,配12T,效果也很好。LZ有兴趣可以试一试。电调用好赢40A。

网友:
飞机是在你没有动 摇杆 的情况下忽上忽下吗? 如果是 我觉得应该是机械部分问题。

网友:
4SA123绝对没问题,我以前就是用4SA123飞3D的!
4S虽然重了点,但电压高了,动力也强了。就如500以上的大机也很重,但动力足够的话一样飞得很暴。
4SA123飞起来要比3S稳重一些,而且电机也不用换,对新手来说是相当合适的,就是重心调整方面有点麻烦,得花不少脑筋(我是直接改侧板,把电池往后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3S A123,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但不是A123电池的问题,而是机械的问题。

1、主旋翼有双桨,或者重量不平衡。如果有这两个问题,那么飞起来震动大,斜盘上下运动时出现明显阻力,会导致螺距变化迟滞。动作慢半拍 ...

完全同意nkzmh的看法。
油门曲线按nkzmh。螺距曲线可试一下这样;第一点有些负值-2或-3,这样航线中减速时还可保持一定的转速维持操作性。过中点后减小增量的坡度,这样在悬停中高度的控制就会细腻同时电压下降时推油门仍有油门的响应。

网友E:
这年头还飞A123,一点性价比都没有,赶紧换了买植物牌20C标准版爽多了

网友:
n螺距为 35,45 , 50 , 55 , 65 , 这样螺距变化不大会稳好多,适合新手飞,前提是摇杆中点时螺距要为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还飞A123,一点性价比都没有,赶紧换了买植物牌20C标准版爽多了

我觉得3S A123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尽管我近期也入了一些80元左右的锂电,但这7组3S A123是每次必须带上飞的。
用A123,不仅仅是因为它单次飞行成本极低,更是因为电压均衡,动力比锂电要稳定得多,练习航线和基本3D动作相当舒服。可以说,3D1模式下,A123的前5分钟的动力是基本不会下降的,第5-6分钟时才感觉力量弱下来。而锂电就下降得剧烈,4分钟内,动力由暴力到孱弱了,手感是截然不同的。
3S A123配450 Pro,配2220或2221马达,14T齿,是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良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