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锯,台钻,锉刀做的戒指,不知如何抛光

楼主(2011-05-07):
用不锈钢螺母做了两个戒指。图案是用指甲有保护电解的。效果不好,指甲油总是浮起来。

楼主:
接着上图

这种螺母M14的

楼主:
一次只能上一张图

还有一个这样的

楼主:
合影

不知道如何抛光?

网友:
到街上有磨具抛光的店面去采访采访就知道了,离不了电动磨头、砂纸、抛光膏之类的。

网友A:
砂纸打磨好后
用布搞牙膏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纸打磨好后
用布搞牙膏抛

牙膏?那是抛有机玻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铜铝我们厂里有时也用牙膏

抛光膏玩玩没有必要买了

网友:
布砂轮+抛光皂

网友:
看看我做的刀亮不亮就知道了,买个那种毛毡的抛光轮加抛光蜡OK

网友:
上鞋不使锥子

网友:
有专用的不锈钢抛光腊,抛完像镜子一样

网友:
你去 问下 劳神 啊

网友:
看看我抛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615&highlight=%B6%B7%B5%A8

网友:
先用砂纸找出大概,,,,,,,,,,,,,,,,,,,,再用电磨夹羊毛轮加研磨膏粗磨,,,,,,,,,,,,,,布轮加抛光皂,,,精抛.......慢工出细活..可以出镜,面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羊毛轮加抛光蜡就这效果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819&extra=page%3D1

网友:
螺母的内螺纹是怎样搞掉的?
图案是怎样电解的?

楼主:
内螺纹是用钻头钻掉一部分,剩下的用锉刀锉。电解是按坛子里的方法,保留部分用指甲油覆盖,电解液用盐水,电源用个笔记本电源,时间一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是用钻头钻掉一部分,剩下的用锉刀锉。电解是按坛子里的方法,保留部分用指甲油覆盖,电解液用盐水,电源用个笔记本电源,时间一分钟左右。

能不能说说细节,详细一点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是用钻头钻掉一部分,剩下的用锉刀锉。电解是按坛子里的方法,保留部分用指甲油覆盖,电解液用盐水,电源用个笔记本电源,时间一分钟左右。

详细点说说点解的细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