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充电器终于做好了

楼主(2011-05-07):
一下子耽搁了近两年。今日终于完工。准备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766&highlight=%2Bhgmn    组装好了,但是由于1879是脉冲充电,没有限流。所以电源总是保护。电流大约3安培左右。说明,我是充铁锂。买的充电板有铁锂选项,实际就是在芯片某个引脚串了两个贴片电阻。由于 电阻的精度,所以每片充电板的截止电压都不可能一样。所以只能是个大概。因此还是东明充电板那样的用可调电位器调节电压电流较好。
    一开始限流电阻使用2W0.33欧的普通电阻,但电流较大还是频频引起保护,发热也较大。最后改用1欧5W的水泥电阻。实测充电电流1.8安培。如果充4.2V的锂电,那么阻值要减少,估计0.5欧左右差不多。

楼主:
结论:性价比非常不好,不值得推荐。

网友:
电池很像砖头

网友:
据说用1879做平衡充会相互干扰影响判停?

网友:
同意6楼意见,1879不适合做平衡冲,做单冲它是最好的选择!手电已有定论!

网友:
我用1879做了个3S的,也遇到了6楼的问题。 现在丢在一边没用了。

楼主:
个人以为楼上几位应在1879充电板的输出端加一个二极管防止电流回流。即可避免误判。我这个有防反接板。因为个电池电压不同,电流回流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记得1879本身就能防止逆流。防反接只是针对电池正负接线的,用了它反而会因为MOS内阻降低充电精度。其实平衡冲插头已经有防呆设计了,最好不用防反接功能。另外,1879误判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平衡插头与1879输出线  分别的正负极都不要连在一起,也就是一个1879单独对应一块电池,各自的正负极分开。详情参阅手电论坛。

网友:
豆腐块电池?

网友:
图片真是经典啊

网友:
结论:价格不便宜,平衡效果不好。

网友:
这里混手电的人好多

网友A(2012-03-01):
你这个充电器,没有任何DIY的理由啊。
电流不大,功能不强,外观不漂亮,安全系数为0.

网友:
鸡肋的东东,除了折腾就没什么实用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充电器,没有任何DIY的理由啊。
电流不大,功能不强,外观不漂亮,安全系数为0.
砖家啊,安全系数0......

网友:
不管怎样也得支持一下.发贴很幸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