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应该怎么放置?

楼主(2011-05-07):
朋友给儿子一个京商的遥控油车,我收拾了一下,还很好,发动机很有力就是接收机天线太长了,缠上后接收距离很近估计也就二十米就失控了,不缠上还没办法太长了,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用天线管.

网友:
用一节筷子把天线螺旋缠绕在上面,信号不好才怪

网友:
应该有地方插天线管吧 。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都试一下,另外天线管用普通的塑料管代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都试一下,另外天线管用普通的塑料管代替可以吗?

可以!不嫌难看的话,两根吸管接起来当天线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