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单相220V变频器接3相380V电机 出现问题,求答

楼主(2011-05-07):
问:单相220V变频器接3相380V电机 出现问题,求答

电机已经星形改接成三角形。3相380V 4级1400转的那种。550W
变频器是环洋HY01D523B,1.5KW ,恢复原厂设置。

出现的问题:启动后,只听见变频器轻微嘶嘶的声音,电机不转

电机买的时候试过,没问题的。
变频器用万用表量UVW输出都有电压,并且调节频率输出电压可变。

咋办???
咋办???

网友:
接三角形接法首尾端有没搞错哟

网友A:
借用hai 老兄的图片说明一下电机接线,,供参考

网友B:
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成50Hz再试

网友C:
调节频率到50,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变频器是要设置很多参数的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设置问题,变频器设置的确挺麻烦,但麻烦一次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hai 老兄的图片说明一下电机接线,,供参考

我是接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频率到50,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变频器是要设置很多参数的

调到50HZ, 三相输出电压都是230V左右,交流档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成50Hz再试

最高操作频率:出厂设置就是50HZ的,基准频率初始值也是50HZ的。

楼主:
我改接线方法是这样的,看对吗?

改前:
Z2-------U2------V2

U1         V1         Z1
------------------------------------------------
改后:
Z2         U2        V2
:          :         :
:          :         :
U1         V1         Z1

网友:
如果是接线盒式的,你要注意下接线盒下面电机出来的线是不是和接线盒上面的标字母的接的一样。我就遇到过电机出来的线和接线盒标的字母接的不同,结果Y接法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改三角接法时其实是接错的,造成了有一相实际短路了。

网友:
朋友 你测试变频器的时候 是没有带电机是吧 万用表 阻抗太高 测试么有负载的 电源是不会准确的
想正确的测试 电压我的建议 是 你 用三220v个灯泡 结成三角形  接在变频器上 看看 三个灯泡是不是慢慢变亮 要是这样 那变频器 问题不大  变频器响 不知道 你说的是那种情况 一般 要是负载有问题变频器直接 过流保护的
现在不是 没法确定 在三角形接法 是不是有问题 是吗   那 你 在确定变频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电机工作在星型 无非就 是电机扭矩小 但肯定会转的  要是电机 在星型是转 那三角型 不转 那就是 绕组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我的电机改完后没问题。

楼主:
明天我去弄3个灯泡试试,不过我想三相测试电压可变,灯泡应该也是可调光的

网友D:
11楼有可能是正解,我遇到过好几次,电机绕组引出线在接线柱上接错,Y型接法可以用,用万用表量一下,确定好三个绕组的引出线后再连成三角接法再试!

网友:
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有些变频器默认的启动方式不适合带负载启动电机,换成大力矩模式启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楼有可能是正解,我遇到过好几次,电机绕组引出线在接线柱上接错,Y型接法可以用,用万用表量一下,确定好三个绕组的引出线后再连成三角接法再试!

经过万用表测试,的确短路了一相,改后成功(中间有个花絮,3相的头尾没接对,导致电流超大,电源线都融化了)
多谢老徐

网友: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测试一下,到底是什么毛病。你把电机接回原来的Y型接法,然后就是接到变频器上面,结果:电机可以转,但是没多少力气

网友:
如果电机不转,那就难说是电机毛病还是变频器问题了,我也看不见。。。不好发表意见了

网友E:
220v变频器应该是Y型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