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合理震动范围是怎样的 ?

楼主(2011-05-07):
想问下450合理震动范围是怎样的 ?

网友:
我也不清楚 我的就是尾巴尾波箱有虚影 尾垂虚影很小 不管 没震动那是不可能地

网友:
天线管的后端(靠尾舵机)不抖就不会有金鱼尾

楼主:
没震动那是不可能地
可以我的飞机觉得主旋翼震动有点大,很难减小

网友:
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可惜论坛上众说纷纭,没有标准答 案。

我一直是玩山寨450,我的理解是:

Normal螺距曲线下,开到50%油门:

1、用手指摸侧板的主轴附近,没有震颤,但可以有细密的麻酥酥的感觉;

2、尾撑看不出重影;用手指捏尾垂翼,没有麻手的感觉,但可以有细密的震动;

3、主旋翼无双桨、尾旋翼无双桨。

网友:
机体振动严重的话能影响到陀螺仪的正常锁尾或产生金鱼尾,只要你的陀螺仪能锁得牢牢兼没有金鱼尾,那振动应该不算历害。我一向都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震动大小~

楼主:
Normal螺距曲线下,开到50%油门:用手指摸侧板的主轴附近,没有震颤,但可以有细密的麻酥酥的感觉;感觉已经很好啦

网友:
微震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主要是主翼的对称,线的直线度等,所有说多少会有的,个人觉应以飞行来定,在飞行时看不到振动就很好了。

网友:
我的标准是,不影响操控,不影响机机的飞行状态就不管它了。

网友:
我也是那么干的。

网友:
我现在把JJ调整到。
悬停时:
大桨无双桨;
尾垂无重影;
尾撑无重影。

网友:
直升机的天敌就是震动,火!固定翼还不知道,车的天敌是灰尘!

网友:
看看都是怎么解释的

多看多听总是好的。

网友A:
根据老手的说法,双手握着脚架朝上,加油门转大桨,双手不会呈现麻痹感就是正常水平……不知道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老手的说法,双手握着脚架朝上,加油门转大桨,双手不会呈现麻痹感就是正常水平……不知道正确吗?

什么算是不麻痹呢!

网友:
能飞就好。

正常飞起来没看到抖就好。不要太在意这些,多飞就好。
然后要换的零件基本上在震坏之前 就炸坏了,哈哈。

网友:
不拘小节
这才潇洒
震到解体
那才震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老手的说法,双手握着脚架朝上,加油门转大桨,双手不会呈现麻痹感就是正常水平……不知道正确吗?

这个实在太危险了!

网友(2012-10-03):
我是先不上大桨,加速到30%左右,看主軸是否平直,基本上飞越的主軸都会摇晃,亚托的尚可,然后上大桨,调整到没有双桨,这样震动基本上还可以承受。

如用飞越的主軸,飞行时,旋翼头明显摇动,尾巴摆动更大,可以飞,但是怕震撒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