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太过份了…

楼主(2011-05-07):
看图吧!现在预出B6+转接线+电源!全部是三月份才投入使用的!

网友:
我笑了。啊哈哈哈哈。歪B6啊

网友A:
LZ要退模了?恭喜!!!

网友:
早说嘛,刚买了个新B6,还在路上........
我以前的B6充6S锂电全是直充的,无视它的平衡功能,嘿嘿~

网友:
把充电电流调大

网友:
平衡用的时间长了吧,

网友:
B6就这样

网友B:
LZ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退模了?恭喜!!!

退模?退B6…

网友C:
B6 充3S电池,一个一个充,蛮快的,也很好。
B6 不建议把2个3S当6S串充,这样就平衡很慢。
个人感觉那种B6+ 黑色的那种,蛮好,一直在用。[localimg=310,233]1[/localimg][localimg=310,233]1[/localimg]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模?退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什么意思?

没他意思,就嫌他太慢了而已!

网友D:
一个个充好了……40分钟一块

网友:
平衡充=0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 充3S电池,一个一个充,蛮快的,也很好。
B6 不建议把2个3S当6S串充,这样就平衡很慢。
个人感觉那种B6+ 黑色的那种,蛮好,一直在用。

还有B6+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个充好了……40分钟一块

这么快?我试用要一个半小时以上,接近两个小时的样子。你用多大电流充啊?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充电器!!

网友:
1.8A

网友:
你的适配器要给力才行哦,我用的是IBM R52原装适配器,16V 4.5A

网友A:
你要是买MAXPRO 五胞胎就好啦,充电那叫一个快,一次冲五块,2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买MAXPRO 五胞胎就好啦,充电那叫一个快,一次冲五块,2小时搞定

充3S的吗?

网友:
晕,我想进台280元的白色B6 pro内置电源的,不知怎么样?

网友:
我用A6只要40多分钟2快3S电池

网友:
单节去充,电流5A , 也是很快的,
串起来充,电压不一致的话, 就要平衡很久..

网友:
3s单块直充,不用平衡,3.8A电流,30分钟冲好一块

网友:
中山兄,多少米出啊

网友:
要快,就上A6

网友B:
嫌太慢啊 明白了

LSS说一个一个电池充再快也麻烦。
充完一个换一个电池要保姆也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S说一个一个电池充再快也麻烦。
充完一个换一个电池要保姆也没意思了

就是啊,充一个换一个,要长时间猫在旁边才行!

网友:
中山兄,这个不怪充电器,怪电池。 电池不是说牌子就一定好,关键看电芯啥牌子的。

我的B6冲6S电池,1.2A电流,冲1500的电池,一般就70多分钟,如果飞的时间短,40分钟左右就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充一个换一个,要长时间猫在旁边才行!

换个吧,至少也的A6吧,2个一起冲,1个小时完成

网友E:
A6+B6一起用,更快啦。我是B6冲完用A6平衡一下。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你电芯的一致性较差吧,如果差异不大充电速度还是蛮快的!前提是你的精度够!你可以测量下每次充满时的单片电压!!

网友:
 我不看你的电源就知道,你的电源电流肯定很低。。。

网友:
B6 + Hyperion0606I 2小时5个电池。

想充快些:

1.買多个充电器,Hyperion快过B6很多。
2.充前先平衡电池。
3. 电池差了充也很慢。

B6 会过充要注意. 我只用在旧电池,第一个cell 最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A6+B6一起用,更快啦。我是B6冲完用A6平衡一下。

我晕~~~直接A6就好了嘛 有插拔电池那个功夫早就把时间补回来了
直接A6

网友:
俺用A6+保姆,感觉还不错。

楼主:
还是把目标锁定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