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动力

楼主(2011-05-07):
第一次做航模。
动力买的的是兴耀华
OK-C3542外转子无刷
电机
,
KV值是900的
。电调是
飞赢40A无刷电调
,
最大电流60A
。
桨是
11*5.5的塑料桨
。
由于是第一次做航模,经验不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比如这几个选的是不是配套,电流会不会太大,烧了之类的。
烦劳大家啦~~

网友A:
兴耀华的电机很一般啊,效率很低的,参加比赛辛耀华赞助的电机电调电池都是次得不得了,尤其是电池最不给力了,比淘宝上那种杂牌的电池还次,电机也很烂,具体型号记不住了,反正一百六十多g的电机各种桨测得拉力最大才1800g。朗宇2216的68g电机,拉力都1400g往上了,所以说兴耀华的东西很一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那这种配置 还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