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客观的评价下004和V3

楼主(2011-05-07):
大家觉得如果玩过了LAMA或260A这类入门机后,想向450平滑过渡,004和V3这两款单桨机选哪个好点??那个稳定性好,好调一些?
请玩过的朋友评价一下

另外听说V3的控很迟钝,不知004的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v3控迟钝大家都知道,不过的确耐炸,也很稳定,美中不足就是锁尾不行,价格应该要比004便宜!

网友:
练好模拟器,直接上450.
以我的经验看这个过度可以不需要。
我折腾4#机,不到1个月就当尸体出了。

网友:
我听说能飞好004的,一切电直都不在话下。。。。吓到我了,没敢入手。

网友:
004挺好飞的,不过现在貌似配件很是问题

楼主:
现在配件很不好卖么,我看还行啊

网友:
lz看看我的贴吧....之前我和lz有同样的问题.... http://bbs.mx3g.com/thread-148190-1-1.html

网友:
不飞4通单桨,飞了450发现手感和4通完全不同,好飞许多

网友:
004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我说兄弟,还是V3吧

网友:
我试了试,哪是人玩机,是004玩人

网友:
我都会自旋翻了,玩004只能对尾和侧面,都不敢对头

楼主:
那V3飞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网友:
稳定性哪个更好,很多人都回答楼主的疑问了。
我以前,玩过一阵子ESKY的老款004,接触V3机,是在帮人改装无刷时把弄了几下……
两种飞机在飞行时的感受是:V3机相对稳定些。这应该是V3采用了45°副翼后,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当然,稳定性的增加,势必会降低一些敏捷度的。这就好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一个道理吧?
在调整方面,我的感受两者几乎一样。
至于楼主提供的图片上的新款004,它现在是使用3S电池了(老款的是使用7节镍氢电池组的7.4V电源,后大家都改用2S锂电池、一来可以显著地减轻载荷,二来又能延长滞空时间),电压在充足后是12.6V。这就有点让人担忧尾电机是不是能长时间承受这个电压了?虽然尾马达是通过PWM调速的,但是,PWM调速脉冲的幅值会与电源电压接近的呀!要知道。这种使用寿命偏短的N30尾马达,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还有就是大家一直在抨击的配件价格问题,貌似004的配件价格更高啊……
再有,别看V3或004的大桨是注模出来的,给人感觉重量和攻角应该没有偏差。但实际上,微小的偏差对小飞机来说是很感的!振动大是所有直机的天敌,在004上的表现就是锁尾不良(振动对V3有何影响不清楚)。于是,这就需要对大桨的动平衡及攻角做细致的调整了,最终做到极微小的振动乃至无振动为妥。
暂时先说这点感受……

楼主:
额
看了V3副翼延迟的很啊,反应慢,有些像LAMA,当然稳啊
就是004反应快啊,不知道哪个好些

楼主:
能飞好004,在飞450应该可以了
但飞了V3在飞450不知是怎样?

网友:
V3旋翼头 比004好 可以调双桨 004双桨烦死人 004四合一配V3空机 才够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