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强劲发动机,发不起来了

楼主(2011-05-07):
今天搞了一个下午也没能发动起来!拿掉油箱,就用里面的油,有2 3次居然能转起来了。火花塞上油也蛮多的,排气的弯管里有油流出来!唉!郁闷死了!2只手都痛了,还起泡了,玩船的兴致都掉了一大半!

网友A:
严重富油

网友B:
调油针一定要细心,慢慢调整,一点一点的调,切忌急躁。
你的发动机估计是富油了
注意!!主油针和副油针不能乱调。

网友C:
是富油了,化油器的问题!

网友D:
重新设置油针:H=1.6 L=1.3 这是大概的位置,根据发动机发动后具体情况再进行仔细调整。

网友E:
回复 楼主:
 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F:
典型的淹缸!

楼主:
我买了个华博罗的化油器不知道能不能发动起来!!看别人都容易,自己玩好多问题都暴露出来啦!

网友G:
你改个电启动就好多了,省的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