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利诚滑翔机~平尾安装~~请教

楼主(2011-05-07):
请问全动平尾安装机构怎么弄的?就这块难住了~说明书也没有说
懂的给说下~谢谢!!

网友:
应该在垂尾里面呀...大眼对前轴...小眼对后轴......

网友:
“7”型配件装在垂翼内,水平翼连接棒从其孔中穿过!

网友A:
兄弟这飞机主翼里有碳纤杆加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飞机主翼里有碳纤杆加强吗

是有2根黑棒子,材料就不清楚

楼主:
谢谢提示已经装好了~早上去飞降落挂在玉米杆上

这飞机太快~

网友:
你是什么配置呀!

网友:
你真是个神呀!可惜可惜 拍拍飞机写真照 这飞机速度很快 不会吧!

网友:
主翼加强了吗? 据说很容易折翼.

网友:
机翼伤得不重 ,可以修,楼主加油

网友:
延安的玉米杆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