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5.8G图传求接线方法

楼主(2011-05-07):
5.8G200mw的,接收机有两个标着avout的地方,随便接哪个的么?
发射机图上剪断的应该是音频,黄色视频,红黑是正负。但是还有另外独立的红黑线是什么意思?
另外,两个天线一个标着5800,另一个标着Dlink,这个dlink应该是2.4Gwifi吧,在这里能用么?

网友:
右边红黑是12v电源,左边红黑为摄像头输出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摄像头也是12V的啊,那就是两边都接12V正负了?这个跟2.4G发射很不一样喔

网友:
右边是12v输入,左边是12v输出。5.8g与2.4g应该相互不通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需要再做根线了,谢谢!

网友:
注意!你的摄像头是多少电压的,一般是7.5v-12v,了解后再通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摄像头是12V,接2.4G图传的时候专门做的连接线,现在需要重做咯

网友(2012-01-07):
那个NOKIA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视频线啊,出的那哥们儿用这个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