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钻夹!!!!!!!!!!

楼主(2011-05-07):
请各位大侠看下这个钻夹在哪里买《不用淘宝哦》,叫什么名字?谢谢啦!

钻夹

钻夹

楼主:
沙发自己做了!另外这张图片是借用模友拖拉机的图!感谢!

网友:
淘宝方便一些,一般的电子市场有不过不容易转到

网友:
钻夹 尾径有2.3和3.2mm 可夹0.8-3.2mm
我在淘宝买过一个这样的 380电机

网友:
一般电子市场和五金店好像没得买  在淘宝上5元一个

网友:
我也马上就需要,,,

网友:
我买过 可是偏心  没法用

网友:
看运气吧

网友:
看上去是用那种高达手钻改的,里面加个电磨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