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chao附近航拍!其中3、4分别是地面和飞机上同时拍的2917克载机,翼展172CM。

楼主(2011-05-07):
老孙的做工和用料都没的说。炸了十几次还能修好。起飞重量2917克(含机身中配重292克),翼展172cm。全EPP。前后各一个两个轮子的起落架。动力配置:双天4250-7电机(KV720),中特威40A电调,12×6桨,4S4000毫安电池。起飞后一直全油门一直飞到电池没电,持续时间8分钟(老鸟们都说这样对电池很不好,而且很危险,空中停车了怎么办?没办法,为了测试整个动力系统的续航时间只有这样)。单片电池飞到了3.4V,一开始用的是银燕的电机,但是老是掉磁钢,郁闷,于是才换了双天的电机。从试飞到现在炸了十几次了,从机身、主翼到尾翼、尾撑管都坏过不止一次了。还好都修过来了。10元一罐的那种胶水都用了两罐了。也就是说2917克的起飞重量里也有那两罐胶水的贡献。看视频吧!欢迎拍砖!292克的配重换成FVP的设备(单独OSD供电)应该是够了吧。
http://www.tudou.com/v/g_6pkdcDyjM/&rpid=88400717==.html
http://www.tudou.com/v/wEQSQ2TU1ZM/&rpid=88400717==.html
http://www.tudou.com/v/rl5OjMKqnGk/&rpid=88400717==.html
http://www.tudou.com/v/kQ_y3aKxYZk/&rpid=88400717==.html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l5OjMKqnGk/

网友:
http://www.tudou.com/v/wEQSQ2TU1ZM==.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问楼上大哥怎么粘贴的视频?

网友:
flash里就可以发布视频了

LZ你的飞机真的略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同意,也想减轻些重量,但是减哪里呢?起落架应该是最可以减重的了。两个起落架加起来估计有600克!

网友:
好好优化一下结构 电池等  可以搞个单反上去了

网友:
LS的外行了 EPP做翼展1米2以上的飞机 补强会变得非常的不经济

用层板或者碳纤粘胶加强 重量上去了 但是形变仍然很大

形变会导致很多问题 比如舵面失效 至坏 震颤至解体

我试验的结果就是EPP做大飞机 行不通呢

复材薄壳鸡翼才是大飞机的解决之道

而且EPP在飞机质量很大的情况下 最引以为豪的耐摔特性

不比2212那样的几百克的砸地 数千克就算EPP也不耐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将说得有理,副翼和尾翼由于舵脚安装位置的缘故,已经有些变形了。但是主翼由于用料很足,没有出现变形。坠机的时候的力量很大,而且我基本都是机身垂直于地面炸掉,那劲确实“不比2212那样的几百克砸地”,有几次机身断为4截。我认为EPP的优点这时就发挥出来了,粘粘还能用。看他们用轻木的飞,有的大头冲下一次就碎了,想修也修不回来了。

楼主:
飞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拉着升降舵,否则飞机下坠厉害。又不能拉多,多了就立起来了。这种感觉还真不好找。找不对的时候就炸了,不过这也是飞行的乐趣之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拉着升降舵,否则飞机下坠厉害。又不能拉多,多了就立起来了。这种感觉还真不好找。找不对的时候就炸了,不过这也是飞行的乐趣之一吧。

如果俯仰太灵活 可能重心靠后了 一点

平飞时应该不用补舵的

楼主:
上将的意思是俯仰太灵活是由于重心靠后的缘故。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拉升降舵的话会俯冲,这应该是重心靠前的缘故吧。请上将看看第三段视频(飞机上用卡片机拍的),点评一下

网友:
看第二段 低空通场 姿态还可以 不知你是否带杆了

如果带杆比较多 建议改变鸡翼或是V尾安装角

带杆量较小就在控上微调一下吧

重心可以自己试试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空通场时带杆了,但是带杆量较小,我试试微调。重心我也再试试

楼主:
看了飞机上拍的,真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
晕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