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管问题

楼主(2011-05-07):
今天飞了两块电池,第一次没炸。但尾管有点松。飞一会皮带就松了。有什么办法不让它松吗

网友:
减小振动,上紧尾撑杆的螺丝~

网友:
   这个得搞紧!

网友A:
打磨尾固定座,尾管垫胶带,用多余的V2尾舵机固定座卡住

楼主:
螺丝不能再上了。已经断里面一个了。

网友:
搞紧才正道

网友B:
拧紧螺丝后在尾管和机体的接缝里滴一滴502胶水
放心炸了很好拆的

网友:
尾管细了,稍微缠点透明胶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尾固定座,尾管垫胶带,用多余的V2尾舵机固定座卡住

基本都用这些办法!

网友:
花68块升级成飞越的金属尾管座 在也没有尾管松弛的后顾之忧了

网友:
铝柱拆掉,换成3mm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紧螺丝后在尾管和机体的接缝里滴一滴502胶水
放心炸了很好拆的

这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