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要用中强度的还是低强度的呢?

楼主(2011-05-07):
螺丝胶要用中强度的还是低强度的呢?

网友:
考虑到炸机修机的因素,我是用低强度的。

网友:
低强度,不然折时就要昏了。

网友:
一般低强度就好了。

网友:
我也用低强度的!

网友:
真的只能用低强度,上次买了一瓶中强度的(绿色),把我会害死,一气之下一整瓶全扔了。但我另一瓶低强度的(蓝色)就很好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  太强了容易花丝断丝

网友:
450选一部分打点胶 就可以了。。。其他地方可以不用打。。。

用低强度的。。。

网友:
25块钱的 美国进口ZAP 中强度螺丝胶 Z-42    一直用这个

网友:
不懂粘度和强度是什么意思,我用的K—0271,上面写着中低粘度,高强度。

网友:
450级别的飞机用低强度的就足够了,还别上太多。

550以上飞机一定用中强度的,否则等这哭吧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的中强度的!看来得改用低强度的了

网友:
五金店买个就可以,低强度,螺丝胶是固定用,螺丝不要拧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