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今天刚购进JR7控制器,不知道怎么跟我原 ...
新手请教问题!今天刚购进JR7控制器,不知道怎么跟我原来的设备连接了?

楼主(2011-05-07):
我原来飞的是固定翼(微风)(小赛)都是电动的。。。用的是2208的
电机
。。30A的电调。。。控制器是冠丽牌的!
今天购进JR7发现无法跟原来的设备连接。。说明书上表明,接收机还需要一个
电池
。。。我记得以前是电调上有根线直接连接接收机了。。。JR7能否直接连接。。。连接到第几通道啊?

网友A:
电调直接连接收机就可以了,电调的BEC能给接收供电的,电调接1通道(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