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超声波定高功能,解放你的油门,让你飞得很无聊【41楼更新爬楼梯视频】

楼主(2011-05-08):
最近飞四轴让我很是痛苦,因为我用飞固定翼的方式来控制油门,四轴就像兔子一样上窜上跳。等XAircraft 出超声波功能等了很久也没出来,还是自己动手写一个通用的超声波模块吧,估计不会很难。

想了一下需求大概是这样的 :
1. 可以由单片机完全控制油门, 我只控制四轴的水平运动就行。
2. 可以用控的一个2段开关,来开启和关闭超声波定高, 开启后, 四轴将悬停在当前的高度。
3. 用另外一个开关,能自动起飞, 自动降落。
4. 能兼容大部分的四轴飞控(FS1212,KK,AQ50D之类),因为接管了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在开始之前我设想了一些问题,后来在实际测试中进行了验证和修正。

1.超声波是否会被电机干扰?
实际测试后,超声波并不会被电机发出的声音影响。但很容易被紧贴在旁边的电池反射产生了干扰,所以超声波传感器得找一个周围至少有2-3cm间隔的地方放置。尽管如此,超声波在临界点时返回的数据一定会有噪点,我们得用kalman 过滤一次。

2.pid 如何实时查看output 。
方案一,用电脑上的 processing写一个波形显示程序。方案二,用anroid 写一个手机上的示波器,android sdk2以上可以使用蓝牙SDK, 再用一片20元的蓝牙芯片放在飞控上,就可以让飞控和手机通讯了。

3. PID 中比例,微分,积分的整定。
这三个参数需要在外场实际测试中调试,通讯链路是双向的,自订个协议设置参数没多大问题。遇到的困难是,在一些极端参数下,估计会产生巨大的不可控震荡,简单的说四轴会拔地而起,或者重重的高速撞击地球。暂时没想到好的办法防止这些情况,用绳子拴着?

4.pid output 用什么策略映射到 pwm
方案一是直接将输出映射到1000-2000 的脉宽,这样手动的油门将不参与控制
方案二,基于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机器人的理由,要将当前的油门值进行数据融合

5.开启pid 的策略
遥控器的一个2档开关,开关拨到开启时,记录这瞬间的pwm和高度,作为setpoint。

6.超声波的异常处理,距离检测到 0 ,或很大的情况,距离突然变化的情况。
超声波必须要做卡尔曼滤波,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应该关闭定高功能,自动缓慢降落。

楼主:
算法早已写完,连续两个星期都没有时间去外场实际验证效果, kp ,ki ,kd 在家基本没法整定。
今天虽然有些小雨,也去了华农体育场,带了手提电脑和无线串口,直接用无线来修正单片机上的参数,大概调整了10来组,就已经很好飞了。我的控是美国手,四轴是x450,最后我的左手完全解放了,只用右手控制四轴前后左右就行了。帮我一起调整参数的朋友cn,从来没有飞过航模,开启锁定航向+超声波定高,让他飞了十来分钟下来说:太没挑战了,太无聊了。话没说完就倾盆暴雨,只好收工回家,改日再战。

经过实际外场测试,整定出PID 参数如下, 震荡已经很小了。

#define IMU_SAMPLE_RATE 1.0/16 // 16k Hz
Kalman kalman_ym(IMU_SAMPLE_RATE, 0.002 , 0.003 , 0.001  ); //油门卡尔曼
Kalman kalman_dt(IMU_SAMPLE_RATE, 0.002 , 0.003 , 0.001  ); //高度卡尔曼
int pinCSBin = 10;
int pinCSBout = 11;
//Define Variables we'll be connecting to
double Setpoint, Input, Output;
PID myPID(&Input, &Output, &Setpoint, 2  ,  0.5 ,  1 , DIRECT); // 最后整定出来的kp,ki,kd

这是运行在电脑上,用无线进行调整pid参数,这样就不用重新编译和上传程序到单片机了。
绿色线是目标高度
红色线是当前高度
蓝色是经过pid运算后修正的油门值

楼主:
再上一个高清视频,几乎整个过程都是cpu在推油。

接下来,上制作教程: 程序也分享给大家,你可以随意下 载烧录。

一 。首先你得去taobao 以下器件:
1. arduino uno/nano/mini/pro 都可以。(我一开始用了一片stm32f103RB,但这开发板挺贵而且没有电子基础的人upload都很困难,觉得没必要了,换成最容易买到的avr)
2.超声波传感器 (一搜一大把,几十块钱吧,我用的是5米距离的)

二。然后将arduino 的pin 2  接到 接收机的 3通道(油门), 将pin3 接到接收机的5通道 (2段开关) 。 将arduino 的pin4 (油门输出) 接到飞控的1通道 (油门输入)

三。下 载程序,用usb烧录到芯片里去。(程序到Q群74639945共享里下 载)

四。有必要的话调整一下参数,不调就用我设定好的。

然后,然后,打开care free+ 超声波定高,你会觉得飞四轴变得很无聊。

网友:
 这个强,视频呢?

网友:
 神马CPU?卡尔曼,算得过来不?PID速率?

网友:
KK上可以用吗?

楼主:
to: dstdx72
芯片是atmel avr 168 ,16khz 。 中断采样, 做了2次卡尔曼,1次 闭环pid  , 从效果看肯定比人脑+眼睛算得快

to:兔哥
理论上兼容所有四轴飞控,包括KK ,因为cpu只是根据高度帮你控制油门,不涉及飞控本身。

网友:
顶了——楼主!
好样的!
能不能出个详细的教程?我们照样学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to:兔哥
理论上兼容所有四轴飞控,包括KK ,因为cpu只是根据高度帮你控制油门,不涉 ...
什么时候出成品或套材吗?

我搞一套

网友:
能飞个航线来看看吗

网友:
这个应该加精。

网友A:
> "一个2段开关,来开启和关闭超声波定高"
这样是否更方便:
当油门杆回正后, 就自动触发超声波定高. 省了那个2段开关.
也就是说, 用油门杆位置来作为速度的大小: 这样就能控制: 匀速上升(正速度) / 定高悬停(零速度) / 匀速下降(负速度).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是那天的美国手200,很敬佩DIY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他飞了十来分钟下来说:太没挑战了,太无聊了。话没说完就倾盆暴雨,只好收工回家,改日再战。

你的DIY,人神共愤啊,小心呀。

那天很大雨

网友:
 强人,上详细流程吧,造福广大模友,感觉可以用于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一个2段开关,来开启和关闭超声波定高"
这样是否更方便:
当油门杆回正后, 就自动触发超声波定高. 省了那个2段开关.
也就是说, 用油门杆位置来作为速度的大小: 这样就能控制: 匀速上升(正速度) / 定高悬停(零速 ...

我也在头疼自动起飞,自动降落,定高怎么做切换,用3段开关都不够。
油门要参与数据融合的,不能拿来做开关。

网友C:
LZ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动手能力很强!

嘿嘿,我动手能力很弱的,基本上装机,零件,结构都是朋友维护的,我只写算法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的教程

我感觉我的帖子里已经把要买什么零件,怎么接线,都说得很清楚了呀,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提问吧。

网友:
这帖子不顶不行啊,肯定有地方能用的上!~!

网友:
整个完整的教程吧。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的帖子里已经把要买什么零件,怎么接线,都说得很清楚了呀,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提问吧。
能出套材吗?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出套件、造福模友、

网友E:
我画的图,有错的地方还请指正,谢谢

网友:
观望高科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画的图

超声波传感器的电源应接Arduino Nano的5V针脚, 而不是VIN针脚 (7~12V).

网友E:
楼主老大告诉我接vin而不是5v,,,求正解

网友:
超声波模块的距离只有5米,是否就是说飞行高度在5米以内才能定高?

有没有可达到100米高度的超声波模块?

我现在用KK,基本的航向稳定度已经可以了,就是高度很难控制,如果这套东西能在100米的高度范围内起作用,就可以用KK四轴来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大告诉我接vin而不是5v,,,求正解

vin 就是外接电源,没有经过稳压的。
5v 是用板载LDO 将vin 稳压成 5v 的工作电压
本来的确应该按照mapgps 推荐的方法接的。
但由于我们供电给nano 是由电调-》接收机 供电的,已经是稳定的5v 了, 所以不需要经过板载LDO再稳压一次。而且另外一个考虑是超声波需要的电流可能比较大,再从nano取电可能会影响nano。

网友:
嗯嗯,完全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画的图,有错的地方还请指正,谢谢

多谢付总的图,很形象,很直观了

网友:
将超声波模块换成气压计的话,是否就可以任意高度定高了?

楼主:
改进了算法,下面是测试视频

超声波定高爬楼梯, 全程油门自动控制 。

来个更高难度的,宽两米,很陡的楼梯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 就是外接电源,没有经过稳压的。
5v 是用板载LDO 将vin 稳压成 5v 的工作电压
本来的确应该按照mapgps 推荐的方法接的。
但由于我们供电给nano 是由电调-》接收机 供电的,已经是稳定的5v 了, 所以不需要经过板载LDO再稳压一次。而且另外一个考虑是超声波需要的电流可能比较大,再从nano取电可能会影响nano。

那就要将: 电调-》接收机输出5V超声波供电 都接在Nano的5V针脚上. 而VIN针脚悬空.
Nano有三种供电方式: USB / 5V针脚 / VIN针脚.
VIN针脚供电方式时, 输入电压范围为6~20V, 推荐7~12V. 并在5V针脚产生5V输出.
如果将电调-》接收机输出5V 接VIN针脚, 经LDO后Nano实际得到的电压将低于5V. 你可以测一下5V针脚看看.

楼主:
mapgps 说的有道理, 电源全接到5v , vin 悬空, 这样最好。

如果全接到vin, 貌似LDO后低于5v 一点点,芯片也能run的很好,不过mapgps  的办法是最保险的。单片机和超声波都能得到足够的电压。

网友:
没有文化好可怕啊,看的晕头转向的,没看明白。

网友:
我采纳mapgps建议,谢谢

网友:
mark一下,kk的福音啊
.
.

网友:
高人在民间啊
为什么 那么多厂家没人琢磨出来啊

网友:
請問一下那個參數設置的程式,要怎麼執行?

网友:
没有文化果然很悲剧,硬是看不懂

我只能看看热闹而已

网友:
定的不错,加油,吧旋转的也做出来

网友:
好东西,能不能给做出来用在直机上?

网友:
1.顶LZ,制作的东西漂亮,理论也很正确,算法也不错,值得学习。
2.超声波的有效高度太低了,LZ用的超声头(应该是40KHZ的那种吧)一般最多不超过15米,另外,建议楼主用两组,甚至4组传感器,再采用融合算法得出高度,这样也许能在较低高度内进行姿态控制。
3.LZ高人,是否能制作出一套无线电高度仪,再和气压高度仪配合使用
以上小弟愚见。

网友(2011-11-15):
强大的帖子留名

网友:
泥马的  都是牛淫  不顶对不住党!

网友:
LZ,你的群已经满员啦,能将资料公布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