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上安装陀螺仪的减震措施

楼主(2011-05-08):
大家飞油直时安装
陀螺仪
都采取了哪些减震措施!

网友A:
加钢片,海绵加多点,别绑死

网友B:
3M+钢片+硅胶片

网友C(2011-08-21):
我就1片3M+401,锁尾感觉还可以(没3D),但感觉JJ振动很大(第一次玩油的,相对以前电直来说哦),LZ要加那么多的片片,振动有多大呀?舵机受的了吗?

网友D:
直接把陀螺粘好就行了,再用扎带扎紧了,没有问题
我用的VBAR 5。1PRO

网友E:
用玻璃胶 浇筑厚点中间掏成蜂窝 密度看效果 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