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 2.4G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1-05-08):
本人有个6Ex 2.4的
遥控器
,主要用在固定翼上,几个月前发现有时接
电池
后,升降陀机的中点老是会顺时针跑偏,但不是每次接电都这样,,5次接电有一次这样问题,每次都要把陀机陀角的螺丝松下来调整。一开始以为是陀机问题,换了个陀机故障依旧。请问是接收机的问题吗?应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A:
看看控上的中立点有没跑 我没看到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遥控器的中点?你指的是微调的正负数字显示吗?那里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