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加了高清图—天地飞客服也请进—求6A接收机的电阻参数

楼主(2011-05-08):
昨日的飞行,接收机上的一个电阻烂了,是物理性的破坏。 位置是那六个接舵机的下方的位置。我看了下,正面总共有三个这样的电阻,色坏型的,葫芦状的。 分别位于晶体插座旁,天线引出端,和这一个遭到破坏了的。 因为面目全非,不能够测量出具体的阻值大小。 所以,忘哪位好心认识支个招,该电阻的阻值该是多大? 另外,就是在这个电阻旁,电路板左下角,电路板下方,也有一个元件。之前就已经因为温度太高而熔化了表皮的涂层,但似乎还能正常使用。 什么原因?

网友:
来个高清的照片!

楼主:
抱歉,手头暂没有高清设备,手机也不支持微距模式,只有这一张大致的示意图了。

楼主:
天地飞的客服应该很清楚电阻的准确阻值吧。  要是客服看到的话,透露一下应该没事吧。 不会这也算是机密吧?

网友:
先打电话过去确认下电阻值,然后再做决定

网友:
这么不清楚连是哪个地方的电阻都不知道

楼主:
新增加了图,这下子应该清楚很多了吧。 麻烦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啊。

网友:
色环电阻没必要使用,应是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日的飞行,接收机上的一个电阻烂了,是物理性的破坏。 位置是那六个接舵机的下方的位置。我看了下,正面总共有三个这样的电阻,色坏型的,葫芦状的。 分别位于晶体插座旁,天线引出端,和这一个遭到破坏了的。 因为 ...

您好:
          您标的这个位置的元件是一个220UH的色环电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