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z轴扫底,扫着扫着自动往下落近1mm

楼主(2011-05-08):
mach3控制z轴扫底,扫着扫着自动往下落1mm,大大们指点一下。。。。。。

楼主:
顶到有人教为止......

网友:
还没机机呢?帮顶

网友:
我当初看了看别人的贴子后遇到MACH都是绕道的,太不稳定了
我做的机机直接绕过MACH买的维宏卡和软件

网友:
做雕刻机的话,维宏的3D卡我还是敢推荐的,性价比很高,便宜稳定,只是除了对刀就没别的功能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电机过小过热,失步,Z轴配重过大,没有过大的能力维持平衡

网友:
给z轴配个拉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主轴力量太大,吃刀太猛,被拽下去了

这个形容太生猛了

网友:
铣床上碰见这种事情, 原因是Z轴没有锁定,(还没有加数控)

网友:
纯软件的 要硬件配合好才行  ,

网友:
没夹紧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说,进给太大,会掉刀,前几天刚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Z轴慢慢往下落,应该是收到干扰了。你可以如下试试:
1、重新插拔一下并口线。
2、重启电脑
3、把电线整理一下,尤其是并口线的的线路。

网友:
楼上同学讲的很全面了,建议楼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然后试下

网友:
一句说话形容情况,一句话归纳成MACH3的问题, 咋整?

楼主:
16楼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吗??我的是小JJ,机头不重用亚克力做的 mach运行时晃数标都会一顿一顿的!电脑配置也该不低了!!维宏卡多少钱一套呀?浴血前锋::现在的并口驱动是否可以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6楼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吗??我的是小JJ,机头不重用亚克力做的 mach运行时晃数标都会一顿一顿的!电脑配置也该不低了!!维宏卡多少钱一套呀?浴血前锋::现在的并口驱动是否可以使用呢??

以前遇到过的,还曾以为是铣刀把自己拽下去了呢

网友:
Z轴步进是二手的应该。。。失磁了

网友:
这事跟 Mach3 或者 维宏 神马的 没关系吧

我分析 一个可能是吃刀量太大,扎刀了,就是有人说过的,铣刀把Z轴拉下去了,或者铣刀自己从夹头里出来了。
另一个可能是,步进电机锁定电流太小,没能够锁定Z轴。
还有就是 干扰神马的,我没遇见过,就没资格评论了

网友:
我以前有过这问题,后来查证是接口板光耦问题,换了光耦就正常了。

楼主:
未解决,继续顶

网友C:
这情况我遇到过三次1、主轴电机干扰,将电机引线用VGA 的屏蔽线代
                     替,并妥为接地后解决。
                  2、步进脉冲串扰,X轴的脉冲串到Z轴去了。
    以上两种情况在Z轴不加脉冲的情况也会抖动。
                  3、Z轴机械结构松动,慢慢往下掉,平时不明显,在大切削量时因振动加大而下掉。
           试试不加Z轴脉冲,铣个平面注意观察Z轴是否抖动,在什么情况抖动,应该可找出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驱动器的电流衰减量太厉害,试试不衰减

这个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我遇到过三次1、主轴电机干扰,将电机引线用VGA 的屏蔽线代
                     替,并妥为接地后解决。
                  2、步进脉冲串扰,X轴的脉冲串到Z轴去了。
    以上两种情况在Z轴不加脉冲的情 ...

不行呀!!彻底无语了!!

网友:
落刀,逆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