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KK板咨询

楼主(2011-05-08):
看了一晚飞行器,感兴趣了,发现用KK板的好多
淘宝上查了下,价格从87-330,都有,看了下论坛,有220团购的,也有100多散件的,有黑板,红板区别?到底是使用哪种呢?

网友:
让用过红色板子的来说说!如果好的话建议你就上87的红板!

网友:
楼下回答 ,kk貌似都一样,可能配件成本不同,但86.9的应该是赚得最少的

网友:
偶用的86.9元的。。。目前没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比较慢。。买的人太多鸟。。

网友:
你好

我就是用的86.9元的KK,使用很稳定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702&extra=page%3D1

网友:
我定了87的KK,现在还在路上,明天能收到 。

网友:
据老板说是为了保证玩友到手可玩 他是每一块板子都亲手调试确认没问题才发货的

网友:
86.9 的KK 做工很漂亮的 整整齐齐 我还以为机器焊的原来不是

网友:
昨天下午红板开始抽风。。。左右电机间歇性的自动+-油(十字),老板旺旺又不在。。。
最后咨询了团购板子的那位老板,把横滚舵镙补焊了下。。。问题解决。。。在此感谢!

网友:
我的86.9KK板收到 ,但遥控器和反桨还没有到,等待中。

网友:
其实都一样,最多就是pcb的质量可能有少许差别,原件都什么都是一样的。

网友:
86.9KK板拍了要多久才能到货啊??????????????

网友A:
86的板子有链接吗,各位前辈,想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的板子有链接吗,各位前辈,想用在固定翼上

我的买了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发货,也联系不到卖家。
现在好像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