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DS410M问题

楼主(2011-05-08):
不打舵的时候有轻微的抖舵现象,拌随着吱吱响,是不是电位器坏了,能修吗

网友:
给电位器灌点无水乙醇,活动活动电位器,干了后再上一点点缝纫机油

网友:
对,清理一下电位器!

楼主:
WD40能喷一下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舵机电机问题 替换法试试贝

网友A:
用惯了廉价的模拟舵机使用数码舵机会有些不适应,数码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因为数码舵机灵敏度高,外界振动和信号漂移舵机都会及时修正输出位置,关键是看舵臂有没有明显的抖动,没有明显的抖动说明舵机还是正常的。

网友:
410m不会吱吱响,吱吱响的是md933

网友:
亚托的飞机还行,相比之下亚托的电子设备就是垃圾了,特别是DS410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惯了廉价的模拟舵机使用数码舵机会有些不适应,数码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因为数码舵机灵敏度高,外界振动和信号漂移舵机都会及时修正输出位置,关键是看舵臂有没有明显的抖动,没有明显的抖动说明舵机还是正常的。

没有明显的抖动,就是吱吱响个不停

网友:
410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电机太差!我的坏了3个电机!!最近才换的!去年8月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