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的机机450速度有点慢.找不到那种操作流畅的感觉 ...
我感觉我的机机450速度有点慢.找不到那种操作流畅的感觉.

楼主(2011-05-08):
飞越450皮带空机,6s
电机
,花牌6s.20c
电池
,gy520驼骡仪,8910a锁尾,65mg斜盘
舵机
3个,华科尔2801控。飞的时候感觉机机与操作不能同步,有很大延迟.。感觉跟百度出来的暴力3d机不能放在一起比较!如果那些是航模,我这个450感觉是玩具了…汗…昨天这10米高侧炸.直接往地上侧撞,打舵机都救不回来,感觉速度与操作延迟有点大了…

网友A:
换个2.4G的控吧,速度比拉天线的控快很多的
如果是2048分辨率的就更快了
比如DX7SE、T8FG等
对了,65MG力量够大,速度也不是最快的,米够得上神舵DS95~
还有就是电机电调电池了,如果转速太慢的话是会感觉很滞后的~
如果是木桨,飞起来会发飘,也很有滞后的味道

网友B:
不是吧?我感觉450动作和速度都很快了,我才用933……

网友C:
是不是循环螺距不够,是不是控里设了延时

网友D:
请老鸟帮忙吧

网友E:
看似是机械問題, 詳細檢查主旋頭承軸及螺絲。

网友F:
跟舵机没啥关系 加大循环螺距

网友G:
我觉得 几个 和 450速度有关的:
斜盘舵机的响应速度 65MG算慢的。。。
升级无副翼系统更加敏捷 响应快速
要想暴力 动力系统必须BT 升级电机 电调 使用 高C数的电池
螺距设置和 SWASH 比值 加大会更暴力
最后才是 控和接收机的速度 比如升级到FUTABA的 HS 系列 或者 传说中的 DX7SE

网友H:
 不会是你的舵量很小吧,你的机机设置肯定有问题的,找自己的原因吧,多看看调机贴!

楼主:
加紧练习才行啊…

网友I:
查查EPA和DR设置

网友J:
与楼主共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