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S760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1-05-08):
MKS-CN:

    我的MKS DS760是用在500级别的机型上的,机尾变距灵活,无卡死。
    尾陀螺用的是MB系统,电压6V。设置带宽760,赫兹数为560。
    苏州昨日气温31°。但是一块电没有飞完(未开3D)模式,尾舵机已经烫到手都摸不上。

    请问这一个情况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问题出在哪里?DS760在飞完一块电以后正常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
等待回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你的尾巴是否會一直 左右的晃動修正...才會是問題之一
2. 尾舵擺臂..換到最內部的孔看看...
3. 陀螺 GAIN 調小一些, 是否改善....

4.請至 專業模型 商店 協助

一般 操完3D   當時溫度+ 30~50度..均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尾巴是否會一直 左右的晃動修正...才會是問題之一
2. 尾舵擺臂..換到最內部的孔看看...
3. 陀螺 GAIN 調小一些, 是否改善....

4.請至 專業模型 商店 協助

一般 操完3D   當時溫度+ 30~50度..均為正常 ...

首先感谢帮助。
1、锁尾正常,无左右的晃动修正。
2、今天尝试
3、感度再小就成不锁尾了。
4、本地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

蘇州地區可以聯繫 常州哈模  上海高溢 兩家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蘇州地區可以聯繫 常州哈模  上海高溢 兩家代理商.

感谢。
MKS 760舵机原配2个尺寸的圆盘舵臂,昨天试了试小的那个,明显温度降下来了。

网友:
祝您飛行愉快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B:

打算入手一个飞500…………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