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滑在大风天该如何飞行?

楼主(2011-05-08):
风速4-5级, 爬升后迎风不开动力, 地面目视感觉飞机处于静止状态, 高度掉得很慢.
无动力状态准备盘旋, 顺风飞行速度很快, 打副翼和升降舵转弯时突然飞机不受控制, 螺旋坠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像这样的大风天, 不适合飞电滑? 如果飞得话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像是失速...顺风时看上去很快其实已经是接近失速状态了...打副翼+拉杆...恶化进入螺旋...风大想改出极困难

网友B:
我觉得大风天转弯主要是要有空速概念,不要追求正圆的转弯航迹,允许飞机向下风移动的同时转身就好,而且作为滑翔机无动力飞行预先要推杆增速,作下滑转弯好些。杆量要跟无风情况一样,让飞机在空气中转弯,相对地面就有个跟风速相同的速度。

网友C(2011-07-14):
逆风转顺风使比较危险的,可以尝试转到一半的时候稍微停一下,并加大半径,同时合理推杆,防止失速

网友D(2011-08-15):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螺旋下坠的时候拉都拉不起来~

网友E:
顺风下滑转弯,需要速度,逆风要推油门(电滑)

网友F(2011-12-03):
大风天最好不要飞

网友G:
除了操作失误,机型也有讲究,有的机型容易进入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