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控+原厂接受+花牌11.1V3S+新西达50A电调+朗宇。。 ...
天7的控+原厂接受+花牌11.1V3S+新西达50A电调+朗宇。。。。

楼主(2011-05-08):
天7的控+原厂接受+花牌11.1V3S+新西达50A电调+朗宇X2212KV1250(用一个电调驱两个
电机
同加速同减速)+
舵机
= 请高手指教 修下 顺便 帮小弟配个浆

网友:
没听明,不过一个电调只能驱动一个点击

网友A:
无刷电机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搞双发飞机啊????一个电调拖两个电机是不行的。要是搞双发的话,就要一个电机,,一个电调这样配。油门先就用Y线连接 再接 接收,但是要注意的一一定要把一个电调的信号线(一般是白色)给剪断~~~因为两个电机的信号同事输入接收机,接收机是识别不了的。虽然是完全的一套设备。但是电机转速总会有点差别的。。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2212 1250电机的话上8060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剪掉信号线对油门会有影响不?信号线的作用是?

楼主:
双发电机怎样连效果会好点!配多大电调

网友C:
各用一个电调

网友D:
不能剪白线,白线是信号线,要剪一个电调的红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红线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红线是电源正极,电池通过电调稳压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只能有一个电源给设备供电,所以接多个电调只留一个电调的红线。

网友E:
别听3楼扯淡,一个电调配一个电机,2个电调间用Y线连接,只要减掉一个电调的红线就行,红色是电源线,2个红线同时给接收供电容易出问题,除非2个电调一致性好通电电压一样,白色是信号线,减了还控制毛啊

网友F:
不用剪掉。。。用针挑出来就行了。。。不这么玩了还能上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