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55引擎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08):
论坛收的ALIGN 55,启动容易,一打就着,就是油针位置有点别扭,长针0.75圈,短针1圈,烧的油是CP15%,油门响应也很快,缸底温度不高,只是悬停,一箱油飞12分钟,请问这油针怎么跟平时坛子上所说的1.5标准圈数相差如此之大呢?

网友A:
高速油针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油针贫了吧

发这个贴我也是怕贫油,可是油针调不出来,一调出来,高速上不去,飞机离不了地,急加速立马熄火。

网友B:
发动机已经磨损了没力了吧,要换活塞,环,甚至缸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已经磨损了没力了吧,要换活塞,环,甚至缸套

不像啊,环还黑得很,套子活塞也不见什么磨痕,而且活塞到顶的时候还是比较紧的,要握住离合器使劲才能拧得动。
也许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油机,也不知道新引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呵呵。

网友C:
你也不看看你用什么油,你用COOLPOWER30%试试

网友D:
我的新发动机也是这样,放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新发动机也是这样,放心好了。

谢谢你的回帖,这样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不看看你用什么油,你用COOLPOWER30%试试

嗯,以后买个30%的来试试

网友:
多数人忽略了几个因数,每款油的润滑油不同,粘度都不同,粘度不同油针的圈数当然不一样,这是其一!
其二,同一款引擎,加工出来会有细微差别,所以也不是同一油针位置就能适应每一台引擎的!
需要根据实际调整来确定最佳油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