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报警器出错

楼主(2011-05-08):
早前买了两个锂电报警器,30一枚。其中一个检测3S锂电的时候显示电压19.1V,然后持续报警。换了其它3S锂电也是一样,换了个报警器,显示12.7V。
这报警器是有问题吧?是设置错还是坏掉的?

网友:
yifeimiao,你最近好像很背...

网友:
我前天也买了一个  这样的报警器  老是从起在那不听的尖叫.....好给力啊        不过淘宝卖家让我退货还是很满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楼主:
什么问题?

求助啊

网友B:
你可以拿去丢垃圾桶了,SB

网友:
这东西坏了就很无语了~~

楼主:
上面写着可以设置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楼主买了两个,一个是正常使用没用问题。另外一个是有软件程序的问题。
回厂重新烧软件就可解决,跟经销商联系更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拿去丢垃圾桶了,SB

你也可以丢垃圾桶了!BS没素质的模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愿还能找到从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丢垃圾桶了!BS没素质的模友!

对呀,我的都丢垃圾桶了,你用这种东西还不如买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