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到底是顶的还是拉的

楼主(2011-05-08):
丝杠很多时候是一头固定,比如Y、Z,工作时两个方向都在走,不知是拉的状态好还是顶的状态好?主要今天看7025原机Y丝杠有点弯,估计是顶弯的。

网友:
这还用问?螺母远离电机方向时是推,螺母靠近电机方向时是拉,反反复复,就像你晚上和你女人做运动一样,只是顶是干不了活的

网友:
对丝杠的螺纹来说一样遭罪,对整根丝杠来说还是拉着舒坦些 因为我觉得把丝杠顶弯容易,拉断或者拉细了困难呐

楼主:
是,就怕顶弯 ,X轴700多长,另一头至今还是悬空的

楼主:
看来先紧定一头,再用一个轴承紧另一头,拉紧丝杠,不过没了游隙,安装难度加大很多。

网友:
X轴这根长丝杠两头都装着两个推力轴承,调整好了不至于顶弯,没有可难说了,太长了,托板燕尾间隙调的紧些,很重的。

网友:
铣床十字托板X轴丝杠两头都有手轮,这个不是两头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拉的丝杆我还真没见识过,丝杆要两头挑丝的才能拉起来

其实,两头没有预拉的丝杠我还真没见识过,
顶?怎么顶?

网友: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丝杠无法实现纯拉力驱动

网友:
所以丝攻要够粗才有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