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发炮后的后座力震动如何实现?

楼主(2011-05-08):
坦克发炮后的后座力震动如何实现?还有伸缩炮能用舵机实现吗?还有行程开关如何连接?

网友:
75MM以下二战火炮开火,坦克纹丝不动,只是炮管缩那么一下

网友A:
炮管后座可以用舵机。

35比例的车身后座可以用电磁阀+配重块。

16和以上比例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炮管后座可以用舵机。

35比例的车身后座可以用电磁阀+配重块。

16和以上比例的没试过。

35比例的车身后座可以用电磁阀+配重块?不懂,求解

网友:
车体后坐靠电调,瞬间向后,然后向前。1:16的还可以,但太大太重的坦克就算了。对传动损坏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