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设置问题和EMU飞G4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1-05-08):
这么多人推荐的入门天7,刚入手了个,先来飞G4练好了再说下一步……

打开天7菜单看监视器,CH3和CH6是绑定的,CH3只要动了CH6就同步跟着动~这什么情况?说明书上没讲明白啊~通道短路还是因为混控?求解释,没玩过6通~~

用的加密狗是两年前买ESKY004送的,USB直连控的那种,用EMU33设置了主要的四个通道后可以飞G4,但是只有四个通道,其他的3个通道无法识别,从0改60全改一遍也不行,是不是加密狗的问题?还是说要用专用的加密狗?或者是用那个转接线自己焊个音频线用?

这个加密狗可以用来飞凤凰或者XTR么?应该不是狗的问题吧?都能识别出来四个主要通道了,其他三个是不是我没找到?EMU33现在设置的通道从上往下是 0,4,16,8,12,48,49,50,51,52……现在是可以当成四通来飞G4……问题是……7通控当四通控~那和原来的0404控有啥区别~

不是自己不动手搜~搜索功能用了无数个也没找到我这种问题~囧~求助~

有传送门的帮开个也可以啊~~谢谢~

楼主:
呃,满怀希望打开~没想到是这个~

好吧 我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帖很烦人。浪费论坛资源。毛病

网友(2011-09-26):
我现在也是在郁闷这个问题,只能当4通玩,没法控制油门大小,一推到中间就是油门全开,再退下一点就熄火,只能通过改变螺距来实现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