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电动改油动的疑问

楼主(2011-05-08):
全球的P-47。技术规格如下:
翼 展: 39.5 in / 1000 mm
机翼面积: 282 sqin / 18.2 sq dm
飞行重量: 31 oz / 880 g
全 长: 34 in / 870 mm

问:
这个需要多大的发动机?我本想上三叶09的小小,可想到这个会不会太小?动力会不会不够,这架机身本身倒是不重,但怕上15的装不进去。请教有过电改油经验的或者有建议的模友给些改装技术支持,比如需要注意什么?机身有没有需要加强的部位等等。

次飞机图片如下~~~~~~~

网友:
当地天气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广西南宁上学,南宁天气还好,湿、热,但是风都不大,很少刮大风,这种小飞机比较适合在学校里玩。

网友:
首先09级发动机肯定小了!翼展1米至少要用12级的,15级最好21及也行!其次要注意重心调整!还有起落架要加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机我没见过,但是看图感觉21会不会装不进去?发动机舱看起来不怎么大。

网友:
这款全X的p-47d其实用电的也不错,干嘛改油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我没见过,但是看图感觉21会不会装不进去?发动机舱看起来不怎么大。
15级的绝对放得下!这是我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1938&highlight=%B5%E7%B8%C4%D3%CD

网友:
学校里玩油机比较危险吧,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的设备都没有,还是比较喜欢油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其实是学校周围的荒地,很荒很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发泡EPO的强度一点都不比轻木的差啊,到时候重新确定重心是否很困难呢?

网友:
机头做一下防油处理  重心通过油箱的位置调节  头部加强一下吧 油机震动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防油处理可以理解为多加一块木板把防火墙完全隔开吗?加固基本上也就是这个部位了吧,到时候肯定是T字发动机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心是不会变的!只是电动设计装油动设备头会重!可以用供电电池来配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914胶把前面表面都上了一次

网友:
至少装15的,装得下的,机头罩要开相应的洞。装电机的底座要拆掉,防火板要加强。

网友:
看看设备上去整机重量是多少,不要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21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就是那一套设备了,不知道装多大的油箱。

网友:
回复 楼主:

= =125的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油箱一般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飞行时间 没油挂了就会悲剧 2.重心位置 半油时重心应该在机翼三分之一弦长处 可以稍微靠前一点 不能靠后 3就是油位 油箱最高处和化油器平齐就行

网友H:
发动机,至少15级,不过这么小的机,改油会非常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