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达人请进(请教关于m7120磨床的液压控制)

楼主(2011-05-08):
1.m7120a的砂轮纵向往复运动动力为单出杆双作用油缸
2.机器正常状态下往复运动速度一致,并且只有一个速度调节旋钮
3.现在机器故障表现为当把速度调小到某临界值时,无杆腔体积增大时活塞移动  换向到有杆腔体积增大时活塞不动(通俗点说就是往复运动速度不一致了,速度很小时活塞杆往里都不动啦)
4.因为有杆腔与无杆腔截面积不同,估计是某种特定装置使之做到往复速度一致,请高手指点或帮分析下这到底是个神马装置 。是差动连接?还是节流调速?与活塞内泄有关否?期待高手揭晓谜底!谢谢,谢谢啦!

网友:
油缸进出一样多的油,平面磨不都一样的?
我不懂修理的,以前做过磨床,没碰到LZ的情况,是不是油泵的油没压进去?不防换个液压油,清理或换油网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5399361o1p3.html

网友:
单向的油缸这种现象一般来说是活塞杆与活塞连接处有漏油,无杆腔由于压力漏油减轻,有杆腔却由于压力漏油增大,当漏油流量大于进油流量时就不动了。

也有的是分体溢流调压,那就要找找各条管道,阀体,压力是否变化,或者有轻微堵塞。

对于平磨床不熟悉搞不清楚这个型号的液压系统。

说的不对的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工作台的双出杆双作用缸,上面砂轮运动是单出杆双作用缸,谢谢热心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 你的分析很有价值,我的最后分析也是缸内部活塞轻微漏油。我感觉既然能做到往复速度一致 以下结构形式可能性很大  出杆为两腔同时供油,进杆为有杆腔单侧供油   有杆腔环形截面积=杆截面积=1/2活塞截面积。等有时间把磨头弄下来拆缸吧 大工程啊!

网友:
看系统压力是否在正常值。
在临界位置(不动的位置),拆开对方那头(出油口),看看是不是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