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 32A 为了她,我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楼主(2011-05-08):
刀架矮了,没办法

楼主: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铁棒

楼主:
温柔一点的车丝

网友:
一定要垫这个刀片也要把刀刃朝着内侧啊!这样很凶险

网友A:
这样太危险了.换别的垫铁吧

网友:
这么长的车丝
  一定要注意安全呀,这东西可是放血利器。

网友:
  LZ这是数控车 不用亲临前线... 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太危险了.换别的垫铁吧

刀片厚度0.5mm ,比较好找,回头把刀刃磨掉,呵呵

网友:
贴导轨软带,可调高

网友:
看材料像热轧的不锈钢

网友:
暗里藏刀

网友:
多小心也不过分,还是按照规范来

网友B:
楼主的床铲过导轨?轴承钢铲的动?

网友C:
这么长的圆棒也不用尾顶车外圆?还用45度外圆刀?还两肋插刀?还为了她?真“男子汉”也。

网友D:
垫车刀的见得多,垫刀架的还是第一次见,有什么特殊作用,请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E:
请教楼主棒子的材料是什么? 车这个棒子的时候主轴转速是多少的?进刀多少,进给速度多少? 光洁度这么好

我新买的YT15刀片,主轴1000转,0.1进刀,用手摇大托板缓慢进给都出不来这种光洁度

网友F:
细料,搞2000 3000转来车就很光溜了,我车100多的棒子,就很亮,同样转速车10个的就好毛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床铲过导轨?轴承钢铲的动?

弄过导轨,轴承钢是铲不动的,
是用电磨的,需要一定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棒子的材料是什么? 车这个棒子的时候主轴转速是多少的?进刀多少,进给速度多少? 光洁度这么好

我新买的YT15刀片,主轴1000转,0.1进刀,用手摇大托板缓慢进给都出不来这种光洁度

棒子直径30的,什么材质不清楚,车粗一点的车丝,用手一掰就会断,任性不是很好,转速暂时不知道,应该超过1000,跟进是100mm/M,
车刀是自己磨的垃圾合金刀,5把1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车刀的见得多,垫刀架的还是第一次见,有什么特殊作用,请楼主科普一下

低的太多了,垫车刀都不行了,只好垫刀架,用这个刀片好在厚度好掌握,硬度够,取材方便,一片0.5MM ,我用了4片,垫高了1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细料,搞2000 3000转来车就很光溜了,我车100多的棒子,就很亮,同样转速车10个的就好毛糙

车铝棒,直径10MM

车铝棒,直径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的圆棒也不用尾顶车外圆?还用45度外圆刀?还两肋插刀?还为了她?真“男子汉”也。

也不长,就10来厘米,30mm的直径的,,临时车 看看,

用什么刀,我是外行,第一次玩,请多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细料,搞2000 3000转来车就很光溜了,我车100多的棒子,就很亮,同样转速车10个的就好毛糙

天,家里的小床1000转已经天大的动静了。还从来没敢试过超过1000转。
我也是用的10的钢筋头来练习的,光洁度很差。看来是线速度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家里的小床1000转已经天大的动静了。还从来没敢试过超过1000转。
我也是用的10的钢筋头来练习的,光洁度很差。看来是线速度不足了

我用的皮带传动,没啥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细料,搞2000 3000转来车就很光溜了,我车100多的棒子,就很亮,同样转速车10个的就好毛糙

算算外圆的线速度。。。

网友:
刀锋朝外.....楼主可以称之为“刀锋战士”了......还是改其他的吧,这太危险了。

网友:
看标题误会了 不过还是真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