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AR.Drone换上8个微型轴承;爽!!!

楼主(2011-05-08):
AR.Drone飞了一段日子声音变大,动力不足烦啊。今天动手改造第一步,把主轴上的铜套换成8个微型轴承试飞后感觉太好了,声音变小,一块电飞的时间也长了,从换下铜套看磨损的很厉害这就表明这部位不应该用铜套的,下一步想改电机直驱的大家有点子的帮忙出出。试飞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729&extra=page%3D1

网友:
看错了,以为AR.Drone换上8轴

网友:
轴承换的是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尺寸2*5*2.5mm

网友:
来个照片看看,轴承有购买的link 吗?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就是把这下面的铜套换成轴承,上面还有一个也换。

楼主:
这部位不该用铜套的所以AR.Drone是要改造啊。大家出出点子那里还的改

网友:
使用铜套是为了保证主轴的垂直性,也就是说与底板的绝对垂直。
现在的轴承一般是滚珠轴承,而不是滚柱 轴承,如果是滚柱的话,绝对可以代替铜套

楼主:
这2*5*2的铜套能保证垂直性?LS搞错了吧,拆下的铜套磨损的厉害中心都偏了都不圆了那来的垂直性,滚珠轴承坏了还可换,铜套现在都不用了买都买不到的,要么再买AR的机架

网友A:
我之前就想到要换成轴承,但商家说自己更换就失去1年的保修,所以没有动手,请教2个问题
1.那个e行的卡子怎么去掉?
2.铜套用蛮力敲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想到要换成轴承,但商家说自己更换就失去1年的保修,所以没有动手,请教2个问题
1.那个e行的卡子怎么去掉?
2.铜套用蛮力敲出来么?

1.卡子用螺丝刀小心顶出来。2..铜套不用蛮力的,很好拿出的,商家说的1年的保修在模型产品上要免费是难的,它的配件费是很贵的,还要靠自己动脑动手。试飞视频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729&extra=page%3D1

网友:
我试了2*5*2.5的轴承,如果每轴都换成2个这轴承的话,就高了,原装的铜环是2*5*2的,卡子没法装上去,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只要磨掉点齿轮下的凸起点就ok

网友:
换完后能否来个照片 cc

楼主:
今天在室外刚飞了换过轴承的AR飞了4块电,最后1块电用的450上用的3S2200MA的飞了20分钟证明负重能力有所提高的,AR用大的电可以的

楼主:
AR的桨 有点软不给力,能做成碳纤桨就会提高很多啊,下一步AR用碳纤桨,把上壳内挑空,用3S2200MA电,改普通遥控控制飞
那飞更高更远

网友:
今晚上海有风,结果吹飞了,炸了,一个桨和下面的齿轮飞了出去,不过捡回来一看没有坏(外表看起来没问题),不过上面的锁扣飞了找不到了,而这个东西没有单卖的,网上卖的都是轴+齿轮+锁扣的组合,要88元呢,为了一个锁扣买一套不值得,所以想替换一个锁扣.
两个问题:这个锁扣是什么规格的呢,另外,是不是4个锁扣最好都换掉呢?
另外,想按照楼主的经验顺便把轴承换上,请pm一下你的轴承的链接。

楼主:
锁扣是统用只要大小相同的都可以规格是2MM,轴承2*5*2.3的,TB上查很多。

网友:
今天我也换轴承了,效果不大,我没感觉到声音有什么明显变化。
至于耐磨程度,刚换上还不知道,拭目以待

网友B(2011-11-30):
LZ把改装过程上个图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这个换上轴承绝对好,型号是682,NNB的型号是:520.
这个轴承我生产用的。

网友B:
轴承上面要装小的底部装大的.我今天订了套.
给你个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12020679

网友D(2012-08-28):
有没有仿制的浆轴啊???找到仿制的齿轮和浆了,就是没有轴,轴摔了也是很容易弯了,易损件,这样耗材成本降低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