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葙主轴前缘太长了,该装不下,或底盘加个肿瘤该可以

网友(2011-05-09):
跟我的一样

网友B:
楼主的电机淘宝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机淘宝上有吗
同问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悬。齿比应该比原装小不少,这样开起来怕是容易烧板吧……

话说坛子里嫌恒龙开得太快了的同学倒是有很多……

  偶也觉得横龙的太快了,二战的坦克基本上都是慢腾腾很有压迫力的感觉,想改增大扭矩降低速度的齿轮箱~

网友:
手工真巧哦。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电机的转速是我实测的,扭力也是实测的,高达15kg /cm  为什么说550电机的马力不大,这与你电机线圈的粗细和马达的磁钢有关。为什么说有些小的电机的马力比大电机的马力都大,就是这个道理,我用的马达线 ...
视频胜于形变!

网友:
电机好便宜啊

网友B:
楼主赶紧把视频放出来啊,我们要看看

网友:
坦克电机

遥控坦克波箱内的电机是几伏电机啊

可以上12V的电机吗

网友:
美军FCS系统

车辆零件筹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赶紧把视频放出来啊,我们要看看

顶啊!

楼主:
视屏可能要晚些,不过肯定会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屏可能要晚些,不过肯定会发的。
楼主,等待是一生苍老的神话啊,我们都等的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等待是一生苍老的神话啊,我们都等的蛋疼了

只要LZ肯上视频,蛋痛也要等啊!

网友:
速度是上去了,可是塑料材质的车体能经得住不?我的M41都把诱导轮跑掉过!

楼主:
没关系,可以买金属的诱导轮,然后自己改轴承的。

网友B:
m26拖带轮跑掉了一半的路过,坐等楼主更新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6拖带轮跑掉了一半的路过,坐等楼主更新视频

 执着!

网友:
楼主,我需要高扭力的马达,有没有高扭力转速慢的380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上无刷吧,二个450级750KV配田的齿葙可合你要求,慢爬给力

网友:
请教 这个电机能带得起20斤的坦克

这个电机能带得起20斤的坦克吗我自己做的 原本准备做油动 压箱放不下现在准备改电的

网友:
一大早就来等视频了!

网友:
首先,我对这个800转还能有15KG/cm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一个直径38mm,长度65mm的大电机,配合1:294行星减速箱才能在12伏电,每分钟10转的情况下提供17KG/cm的扭力,你这个电机难道能比行星减速电机扭力还大,怀疑。。。

楼主:
我的是大功率385电机,60w ,一会会儿就烫手了。
当然,我还有一款580电机的。扭力更大,把拉力计都拉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大功率385电机,60w ,一会会儿就烫手了。
当然,我还有一款580电机的。扭力更大,把拉力计都拉坏了。

功率大,扭力也大,但是那是在额定电压的时候,在坦克启动的时候,估计你的电调要发热的很厉害,你的电调我也有,很多电机我都试过,像你这大功率的,很悬

网友:
60w也说大功率?那些200w-400w是什么神器,先上改装图及视频,只管说没用,字体是够大了

网友:
标题

60w的功率,空载转速要32000转配合1比40的减速比才能800转每分钟,空载都已经烫手,用在坦克上,只怕塑料底盘撑不住。60w除以12伏,空载电流5安,履带卡住的话电调上的场效管立马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的减速比算,20×800=16000  看清楚了,你会不会算,你小学算术没学好。
60w÷12v=5A     60W是电机的最大功率,你写的却是空载电流。 你的物理又没学好。
                要好好补补了。

我说5a是基于保守估计,实际上瞬间电流远大于5a,至于你给的参数就更奇怪了,这么小的减速比,恒龙的都接近40了,

网友:
唉,弄个视频图片不啥都明白了。

网友:
视频也烂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难道是某位大侠的小号??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坐等视频等的痔疮都快出来了

网友:
楼主说在草地也能轻松抬头,这让我想起恒龙大脚,只怕坦克是经不起这种高难度的竞技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no no 暑假拍视频,这几天你们可以问问我有些有关坦克改装的事,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或者问我一些有关电路的事,我比较熟悉。

玩了,这一下执到暑假了。

网友(2011-06-18):
哈哈楼主的车会飞了吧

网友:
输出功率=15000g.cm*800/97500=123W

再看输入电压和额定转速时对应电流,肯定虚标了参数,另外如果你是简易测拉力的,很可能测的是启动力矩,此时转速根本没有800转,而你测试转速时有没加力,是空载转速,结论是空载转速*堵转力矩=荒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