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头叫什么?

楼主(2011-05-08):
摄像头上面的4针接头,在市场上能买到最小的就是锂电充电口那种了,超大!这种小的叫什么?哪里有售?另外,2.4G图传的这种也是4针,大小介于两种之间,是什么型号?
新入了图传,接线需要再做一套,找不到插头啊。。。

网友:
xh2.54插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4的是充电插空那种吧。。想知道摄像头那种和图传那种叫什么。。。电子城买不到

网友:
拿到电子城叫里面的人帮你配!
我经常拿摄像头里面最小的差拍去陪呵呵 ~

网友:
呵呵貌似我这里有

网友:
充电插头是2.54的,这种应该是2.0的吧。

网友:
实在搞不定剪掉,从新焊一个自己有的插头座配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摄像头的4P还是图传的4P?我这里另外一个摄像头是3P。。

楼主:
顶起

求助啊,俺找到了才好试验新的图传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换3P舵机线不接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