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 抬头该如何调??

楼主(2011-05-08):
3G 水平飞行抬头该如何调??

楼主:
这 3G 的金鱼尾实在讨厌!!
这 3G 的金鱼尾实在讨厌!!
同样的JJ,换 520和MB尾巴就没问题,应该不是JJ的问题。

网友A:
换MB吧,它有个功能叫航线波浪补偿,就是处理航线抬头的问题的

网友B:
调小感度看看。

网友C:
降低感度就是了,很简单

楼主:
原帖由
▼緻幻劑
于 2011-5-9 18:11 发表
降低感度就是了,很简单
不行,降低感度后尾巴锁不定!!

网友D:
副翼、升降感度貌似和尾陀螺感度不同呵

网友D:
3g连接线可以调整的选项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