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主轴超频试验(130v 9400转左右)

楼主(2011-05-08):
38主轴闭环成功后,看实际转速非常方便,直接从MACH3里面观察就知道实际转速。刚才试验看38主轴能达到多高的转速,把电压加到了130V上下,转速显示在9400转左右,平时是90多伏特,7000转左右,估计把电压加到140伏特的样子能够达到10000转的样子。在9400转的情况下,震动及噪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增加,基本上差不多,在电脑风扇强制散热下,温升也没有太大区别,比体温高一点。不知道这个38主轴到底能够承受最高电压是多少?之所以没有继续加电压主要是怕38的轴承及碳刷受不了,有没有试验过的朋友上来交流交流。

网友:
38元的
没有另一种300W的力大

网友A:
也不贵
我75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贵
我75块买的

转速能到多少呢?

网友:
没有东西测
都是110V的
38电机和他比
保守最少少4/1力气也许还多点

网友B:
看碳刷和轴承是否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碳刷和轴承是否给力了

不知道38的深沟轴承最高能承受多少的转速?

网友C:
38电机我用110伏带动再加个电脑散热风扇散热的情况下雕PVC板,二十多分钟后电机温度就很高了,高到烫手!!!

网友:
进来膜拜我的偶像:loveliness:

网友:
最好不要长时间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电机我用110伏带动再加个电脑散热风扇散热的情况下雕PVC板,二十多分钟后电机温度就很高了,高到烫手!!!

90多伏曾经连续运行6个钟,也没觉得烫手,估计你是下刀狠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90多伏曾经连续运行6个钟,也没觉得烫手,估计你是下刀狠了点.
少时一次下刀20丝…pvc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时一次下刀20丝…pvc板哦!

那可能就是F值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可能就是F值大了。
大哥,f600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f600哟

似乎问题严重哦!要不就是刀选大了。再就是线圈局部短路。我的除了噪音稍大之外,其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另一个38电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噪音。

网友D:
噪音一般来自于轴承,可疑考虑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一般来自于轴承,可疑考虑换轴承

换轴承还是比较简单。难的是一个是轴承难找,另一个是卸轴承前要先下钻夹头,卸下来后怎么把钻夹头装回去并保持精度这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直流,如果碰到这样的结构,那就是悲剧了。

你这个电机好啊!带消火花电路,把里面的电容换耐压高点的就没有问题了。不过看图片好像用轴套的,不带轴承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轴承还是比较简单。简单的是一个是轴承难找,另一个是卸轴承前要先下钻夹头,卸下来后怎么把钻夹头装回去并保持精度这是个大问题。

简单么?我那个前端是热套的er11刀杆,轴承声音已经加大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非暴力的把轴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么?我那个前端是热套的er11刀杆,轴承声音已经加大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非暴力的把轴承换了。

用拉马不行吗?

网友G:
38的轴承 上2万转都行,楼主可以试试接220v整流滤波后的效果 肯定飞快  我说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38的轴承 上2万转都行,楼主可以试试接220v整流滤波后的效果 肯定飞快  我说发热

带好安全套,钻夹飞出来 别怪我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轴承的。旋转下,感觉轴承极其顺滑。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轴上有个冷缩的金属环,拉马也拆不出,这样电机转子也就拆不出,正在暴力分解中。

通电 自摸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的轴承 上2万转都行,楼主可以试试接220v整流滤波后的效果 肯定飞快  我说发热

这样就不安全了,另外轴承不知道行不行啊?超频也要有个科学根据,在转速跟寿命面前还是要有权衡的,在不大幅度缩短寿命的前提下提高转速,这才是最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电 自摸

这个是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这环硬不硬?

网友:
不管多硬 合金刀都行,实在特硬就上金刚石砂轮。还没见过这么牛的金属呢